单只按钮做出的电路

楼主(2005-06-17):
大家好呀,来共同研究下呀,用单只按钮做出按第一下电机正转,按第二下反转制动停车,按第三下电机反转,按第四下正转制动(对于现在反转来说)停车.按第五下又回到第一次状态,反复进行这四个动作,顺便说一下,当你的手一直按下不回位,也就不回有下一个动作状态发生,一定要回位再按才有下一个动作发生,来研究下啊,锻炼一下思维也不错呀

网友A:
你好有魄力哟! 是你没事想出来的问题,还是想多花钱用中间继电器代替几个廉价的开关?

网友B:
简单。 首先设置1个变量,当某个输入(也就是这个按钮了)的上升沿,如果该变量的值小于5,则这个变量加1,反之,则该变量设为0。 然后根据这个变量的值让电机做出相应的动作即可。

网友C:
用 IREX EasyPRO 便宜 / 简单可行 . 可参考 : http://www.comwap.com.tw/jk_html_gb/index.htm

网友D:
多用中间继电器。 顺便说一下,你买个PLC玩好了。

网友E:
用计数器就行了。按扭配合下降沿。

网友D:
晕,别人没有允许你用PLC。

网友D:
楼主你也时间多,到处搞你的这些鬼东西。 你是学生?

网友E:
楼上的有没有有用过施耐德的变频器啊?价格还可以.不知性能怎么样?

网友D:
没用过,我用的是富士的三菱的西门子的ABB的,最近还用了一下东芝的, 其实变频器用于小功率或设备长期处于低负荷运转时基本上什么品牌的都还可以,就是使用寿命有长有短。 如果是高负荷或高功率的设备,我建议用知名品牌,有成熟的技术作支持。

网友E:
我也是怎么认为的.我这用的是小功率的.且控制要求也不是很高.以前一直用西门子.应价格高想换一种试一下.

网友D:
多大功率?多少钱?如果0.75KW可以用东芝的。1300RMB

网友E:
我用的是2.2KW的.1650RMB.这个价格怎么样?

网友D:
西门子? 表价还是实价? 三菱的FRS5402.2KW的实价比这个高。

网友F:
用脉冲上升沿、计数器加触点比较指令即可实现。

网友D:
兄弟们,你们看清楚题目,不是要我们用PLC,楼主纯粹是无聊。

网友G:
用单片机非常容易实现,成本又便宜的要命!!!!! 我司是施耐德一级代理商!!!!价格好的要命!!220V 0.75 的一千元不到!!! 性能和话!你说施耐德会不好吗??? 0769-2365930/40/50--805 汪生13556709751

网友H(2006-04-05):
我试过单钮的启动停止用了四个继电器,麻烦.PLC多好.再说不用PLC你就多加几个按钮麻,难道继电器比按钮便宜???

网友I:
这个应算有点难度的.用plc实现容易,但用继电器可能麻烦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