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求助:Intouch中如何与PLC进行双字节数据交换

楼主(2005-06-17):
现地PLC与上位(Intouch)要进行双字数据(32位)交换,在Intouch中应如何定义相应的标记名,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32位双字应该定义为浮点数据类型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A=A1+A2*65536,A为Intouch中的整形标记名,A1为PLC传上来的低位,A2为高位。

网友B:
InTouch中有移位操作符的. shr和shl.

网友C:
定义成 long 类型进行取数即可. 如 400001 L

网友D(2006-02-28):
请问shixj,你具体是怎么做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E(2006-04-05):
很简单,地址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