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应用中出现的几个INTOUCH问题

楼主(2005-06-17):
我在应用INTOUCH的过程中遇到了这样的几个问题,敬请高手帮忙 1。我们本来有授权的没有日期限制的licence,但由于要做一些改变,其它厂商在我们机子上装了个DEMOTE版的,也就是说到一定时间不能用的INTOUCH版本,但现在我们整个系统都变为在运行那个DEMOTE版了,我知道我们的LICENCE,但不知道怎样改回我们的正版系统 2。我们有两台机,同样的画面,我是把MAKER通过网络直接COPY过去的,一台机各种切换都很正常,但另一台在切换一般画面的时候都没问题,但当我切换到历史报警后再换到主画面的时候会出现runtime error(abnormal progress termination)的一个提示框,按确定后会有应用程式错误的提示框,说什么“0*73d31c9d”指令参考的“0*000038”的记忆体不能为read,然后就死机,我不知道是软件的问题,还是哪个指令有问题 3。可查询的历史报警在7号以后就没有了,我不知道去哪了?还有一个相同的问题,view关掉后的以前的历史报警就没有了。 各位高手,请帮帮忙!

网友A:
这位大哥你好:我看你这个问题出于软件问题.这有可能你的授权被改坏了,你说的上面问题应是出于;;软件不对了,你可以重新装一下授权应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