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IFIX编程手册

楼主(2005-06-17):
我有一份IFIX组态软件,我对这个软件还不熟悉怎么用,想请教各位哪位有这软件的编程手册.给我一份.先谢谢了gmajyqi@163.com.cn或者sffyqi@163.com.cn

网友A:
IFIX的脚本就是VBA,你首先找点VB的书看看,如果你的工程需求不是很高的话,其实你只要懂得VB的语法和数据操作方法,就没有问题了。而且IFXI里面的电子书写的比较详细的,编程这一块主要是你的VB的能力了。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找我。QQ3532370

楼主(2005-09-26):
谢谢大哥!那我应学哪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