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S中的PID调节

楼主(2005-06-18):
我厂所采用的杰控(fameview)DCS系统中自动控制阀在自动状态下只会全开或全关,造成液面极不稳定,请问PID该如何调节,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很可能是作用方式反了,作用方式如果不对,投自动的时候就会出现你说的现象

爱用FLUKE!

网友:
闲亭静士分析的真精彩,但是如果改变了正反作用也不起作用呢?该怀疑哪里,请指教?

快,手动控制!!!

网友:
是不是积分饱和了? 我是新手不要笑哈

网友B:
有可能超调量过大

网友B:
有可能超调量过大,或者程式本身要求在某个条件成立的时候只能全开或全关

网友C:
先不投积分和微分,比例作用减少,再逐渐增加比例作用。根据动态偏差情况减少积分时间,可以不投微分就最好不用。

网友D:
同意楼上说法,这是最基本的自动投入方法

网友B:
楼上说的方法只适用于单回路PID参数的设定,什么临界等幅振荡法等主要的三种方法,楼主又没说是单回路的PID,所以还要根据控制工艺再讨论

网友E:
是的,同意

网友F:
我觉得应该是控制作用反了 因为控制作用反了的话,当你液面降低(升高)时,控制器的输出会染让调节阀很快关死(全开),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网友G:
是不是你们的阀门的调试没有调试好啊,如果说是调试好了的话,就是你们的控制的方式有问题,还有就是你们的仪表得选型是不是合理啊。

网友H:
应该是作用反了

网友I:
我公司最新开发"太极PID自动调整器"就是全面解决PID整定的软件,现正在一国外炼油厂试用,如有兴趣可与我们联系. 太极PID自动调整器 工业控制中绝大部分控制回路仍然是PID控制器。据统计,约有50%的PID回路品质非良,严重影响了工业设备的运行。因此,对PID控制参数进行优化调整,将大大提高工业设备的控制品质,从而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 目前,很多DCS系统的PID参数调整还是手工进行,这样效率低、质量难于保证。现有的PID调整软件包多采用开环阶跃响应实验,对设备干扰大, 效率也不高。 太极光控制软件(北京)有限公司开发的“太极PID自动调整器”以闭环辨识为基础,使用过程模型对PID参数进行优化调整。 “太极PID自动调整器”的特点及效益  采用自动闭环辨识取得过程模型  闭环试验不干扰日常生产  可同时对10个PID回路进行自动辨识和自动调节  串级PID内外回路同时辨识调整  使用多变量模型对互动回路进行调整(下一版本)  使用方便,用户不需要掌握高深控制技术  使用OPC与DCS系统联机  适用于多种DCS系统:Honeywell、Forboro、Bailey、横河等 联系地址:太极光控制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地盛北街一号北工大软件园9号楼3层 邮编:100176 电话:010-58022448 电子邮件:info@tjcontrol.com 网址:www.tjcontrol.com 联系人:朱豫杰

网友J:
是不是现场的调节阀没有校好啊?没有中间过程吗?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K:
作用方式搞反是会出现上述情况的

网友L:
根据我的经验,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 一是PID参数整定不当,楼上几位已给出一些有益的建议; 其次,如果系统本身是个大滞后系统,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类似于开环控制的现象。 建议: 1、检查调节作用方向; 2、增加积分时间,减小积分作用,防止积分饱和; 3、适当增加放大倍数或减小比例带以加强比例作用。 如楼主所言,这应该是个液位控制系统,是否进液阀或排液阀管路较小?造成流量变化对液位影响较小?是否有其他扰动量造成液位大幅波动?测量是否准确? 如果不想这么麻烦,请做个扰动试验,记录“流量(调节阀开度)-液位”过渡过程曲线,仔细观察,然后寄给我或留言。 QQ:81032176 http://www.gotogk.com E-mail:zhanghan@gotogk.com

网友M:
我的观点: 1、如果调节作用反了的话会出现自动全开全关吗?应该不会! 2、如果调节系统发生震荡的话很可能是由于比例、积分作用过强造成的,可以试着调整一下参数。具体方法可以找一下这方面的书籍看一下。比如:《热工自动控制系统》

网友N:
根据我的经验,估计是积分饱和导致的,您可以把积分时间设置大一些 ,尽量减少积分的作用,先只用比例,这样很快就会发现问题。

网友O:
我的观点: 调节作用反了,正反馈,同时比例、积分作用不当(过强),我认为会出现自动全开全关。可以试着调整一下参数,看看中间过程。

网友P:
看看控制理论,就明白了

网友Q:
就是,这种调节的东西得根据现场的应用进行设置,驻你好运!

网友J(2005-12-09):
该不是现场的调节阀没有校好啊,PID没有调的话也不会出现全开和全关,先拿手动给电流信号,看阀的动作情况,是否对应.先把现场的东西调好再去投自动.

网友R:
我认为你应该查一下你的调节阀的选型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