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入门问题?急

楼主(2005-06-18):
我是刚开始接触PLC,现在有个问题向各位大虾请教: 传感器的的输出信号能不能直接作为PLC的输入信号呢? 为什么???

网友A:
1.传感器信号的输出电压要与PLC输入点的电压一样等级, 2.数字量的输出选数字量的PLC输入模板;模似量的选用模似量的PLC模板; 3.我所接触的传感器一般都能直接同PLC连; 4.如果是BCD码或格林码等其它脉冲类输出信号的传感器,则要特殊的PLC模板; 5.当然也有部分传感器的信号不能直接输入PLC,但在一般的控制上是不可能出现的(如一些特殊的绝对位置传感受器).

网友B:
当然可以啦

网友C:
曾寒说的有理,同意1

网友D:
大家不防到我公司的网站看看,也是PLC的,不过大家以前肯定没有见过这么小的PLC,价格这么便宜的PLC,同时,在性能上是没有一点问题的,我们的抗干扰能力达到15KV, http://www.comwap.com.tw/jk_html_gb/index.htm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那么直接连是否会有干扰存在呢????

网友E:
你是用什么传感器?普通的位置检测用的传感器一般是不会有干扰的。

网友F:
曾寒说的有理,支持

网友G:
可以呀!只要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的电位和plc的com电位相同就可以了。

网友H:
我也是刚入门,谢谢!

网友I:
应该可以 不过我还是 赞同楼上的

网友J:
还有不要搞错了传感器的极性,是NPN还是PNP

网友K:
真接连接会存在干扰问题,需用屏蔽线且屏蔽线的一端接地。

网友L:
格林码是一种什么代码?如何计算?

网友M:
如果是数字量直接连接,需要选择合适的电压等级的输入模件,有些PLC有220VAC甚至380VAC的输入模件,一般有24VDC输入,但是重要场合还是考虑隔离隔离为好。 如果是模拟量输入,电压输入只要电平对应即可,电流输入要看变送器是2线制还是4线制。如果是2线制,必须采用带对外供电的模件,如果是4线制可以直接连接。重要信号考虑隔离,可以采用隔离器,防爆场合必须采用安全栅。 请指教,欢迎和我探讨自控问题。 QQ:81032176 http://www.gotogk.com

网友N(2005-09-04):
可以啊只要电压允许就好~

网友O:
当然可以了。不管是模拟量的还是数字量。PLC 都能处理

网友P(2007-07-08):
如果传感器输出的是0-5伏的信号 Plc的输入为-10到10伏 能不能直接接入

网友Q:
“如果传感器输出的是0-5伏的信号 Plc的输入为-10到10伏 能不能直接接入”:可接入,共地就行;参数要调整;只是可以,还是不如完全匹配好!

网友R:
曾寒说的不错,支持

网友P:
zj_396 :
我也是刚学的 不要急 这的高手很多,很有帮助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S:
可以的,有时间可以到:zhyo720211.gkbk.com看看

网友T:
我也才入门。请问 SPDMR+PLC+SVTS 是什么意思?

网友U:
当然可以

网友V(2007-08-11):
极性不同的话,可能在两者这间设置一个变换器

网友W:
大部分可以的

网友X:
当然可以,如果是光电开关,接近开关,输入点可以随便选择,如果是
脉冲类输出信号的传感器,一般选择第1或第2个即X1/I1 X2/I2 (高 速 信 号 输 入 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