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入门问题?急急

楼主(2005-06-18):
我是刚开始接触PLC,现在有个问题向各位大虾请教:    传感器的的输出信号能不能直接作为PLC的输入信号呢?       为什么???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当然可以了,只要它们的电压等级一样.

网友B:
不可以的,因为输出是没有电压的,它就象是个零线一样,电压要另外加的,你可以用220V,也可以用24V的,好比220V线圈,输入接火线,输出接PLC输出,再接输出端COM端

网友C:
恩,电工说的对,不过要详细点,就是传感器它的供电是需要单独实现的,用来对传感器内部线圈供电,根据感应的状态,线圈能通电和断电,从而是触头动作,发出信号给他的两根信号线,他有两根信号线和一根COM端线,COM端是要接到PLC的COM端的,两个信号线一个是长闭,一个是长开,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来使用。一般来说COM端都会是高电位。

网友D:
bg兄弟讲的传感器,是不是一对触点啊。

网友E:
首先,你要知道你的传感器是几线制的。对于两线制的传感器,只要你的PLC模拟量输入模块支持就可以直接接入,不需要单独的电源,但是要注意极性。对于三线制、四线制传感器,就要看情况配置电源。

网友F:
应该先弄清楚传感器电压要求是否与PLC输入电压等级一致,还要注意是NPN型还是PNP型是否与PLC输入要求一致,如果传感器输出是纯粹开关量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G:
bg,既然是连接两种东西,你把二者的相关信息看明白就知道连接的可行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