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指示波动的原因?
爱用FLUKE!

楼主(2005-06-18):
我公司一台ABB差压变送器用来测风量,老是过一定时间就会出现波动,在三阀组下的排污阀能排出不少液体(应该是冷凝液),然后就没事了,我想问一问,在排污阀只上存流的那点液体就是指示波动的原因吗?为什么?如果是,有没有好的处理方法。如果不是,请说说原因。谢谢!

网友A:
正是冷凝液造成的,将引压口调到测量管线的上方,可解决。

网友B: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是冷凝液造成的。可以改引压口到顶部,也可以加装隔离罐。

网友C:
同意以上两位的意见,

爱用FLUKE!

网友:
是不是测量的介质中水分多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在选型的时候就该考虑啊

网友B:
是的,测量的介质中出现过饱和水就会影响。 你在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

网友D:
应该是液体引起的测量不准,所以要向上取,防止水进入取压口

网友E:
说得对,要改取压口

网友F:
竹子金鱼说的很正确,照他的办法改做就行。 但是设计时仪表人员未必能考虑到,要仪表、工艺人员多协调才行。所以,情由可原。改了就好。 010-823258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