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差压变送器有关问题
爱用FLUKE!

楼主(2005-06-18):
本公司一台ABB双法兰差压变送器测液位,本想在工艺没有倒空罐内物料的情况下查看一下ABB变送器内的参数,但不慎先后选中了OUT0%和OUT100%且都确认了操作。然后表的输出就是OVERFLOW(溢出),请问出现这种错误的原因是什么?解决方法是什么?是修改GET0%和GET100%的参数吗?

网友A:
重新设定参数或重新设定零位一试。

快,手动控制!!!

网友:
倒空后,先修正GET0%为零位,装满后再校准量程。

爱用FLUKE!

网友:
如果现场工艺不要求倒空呢?

快,手动控制!!!

网友:
参考现场液位计达一半时使输出为12mA,达满时校满量程就行了,暂时用最好停车校验一次。

网友B(2006-06-27):
兄弟,我的看法是这样的:OUT0%(输出变量下限设定) OUT100%(输出变量上限设定)因为你先确认的是OUT0%,然后又确定了100%。也就是说:你的表的现在是,输出的上下限都是你当时操作时的值。(至少这个上下限差值很小很小)换句话说,你的表现在只能显示一个值也就是当时你操作的值,无论容器里面的实际发生什么变化---液位升或者降,都在你的输出范围之外,当然就显示:OVERFLOW.
解决方法:我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你动的是OUT0%,OUT100%。当然还是修改它们。既然不能空罐,总能满吧?和工艺人员一起配合,当液位满时(也就是液位到达或者高于变送器负压室取样点)你再确认一下满位就好。至于零位可以用SET0%(零位设定)来设置,而不用GET0%(加压零位设定)这个值你可以通过它量程之间的关系来计算。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若有不足请各位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