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位差为90º的脉冲信号与单片机问题

楼主(2005-06-18):
各位大侠:我在设计中要用到光电编码器发出的两路脉冲是正交的,即两路脉冲为相位差为90º的方波,如何进行判断电机的正反转和转速,我见用EPM7128S的,可我不会用VHDL语言。谁能帮帮我!

网友A:
1. 参考《绝对型旋转编码器及输出、机械安装》:http://gx.gongkong.com/tech/admin/detail.asp?id=233951 2. 关于单片机:比较方便选 80C196 系列,如果要求廉价选 8051 系列,资料、器件都容易得到。如果你熟悉其他芯片,当然也可以。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帮助!!http://gx.gongkong.com/tech/admin/detail.asp?id=233951 不让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