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变频器爆炸

楼主(2005-06-18):
vacon 变频器突然爆炸不知是何原因,望各位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电容没问题

网友A:
你是那的?是正常使用吗?什么系列的XL吗?

网友B:
你是那里的如果是江苏地区请联系0512-62193990

网友C:
可能是驱动模块炸开了吧

网友D:
可能是阻容吸收坏了

网友E:
情况不详,说不清

网友F:
打开机壳看一下,要先知道是什么件爆炸了,再分析原因.

网友G:
这种情况一般模块坏的可能性大, 还是拆开看看,分析分析。

网友H:
高压串入低压,或者高压短路引起拉弧.放电---突然爆炸,很正常. 还是 打开机壳看一下爆炸的部位,再分析原因.

网友I:
你这台变频器是不是VACON CX系列大功率,请问负载类型、是否采用正常的制动单元? 我是VACON变频器中国地区指定系统集成商,若有任何技术或商务疑问,请联系:杭州晟业科技有限公司 0571-88023625 13067837865 余

网友J:
看来我下次用时要小心一点

网友K:
应该是你维修后,试机后发生爆炸的吧!一般变频器有很完善的保护功能。正常运行爆炸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K:
是模块炸的吗?

网友L:
是正常使用吗?你这台变频器是不是VACON CX系列大功率,请问负载类型、是否采用正常的制动单元?打开机壳看一下,要先知道是什么件爆炸了,再分析原因.

网友M:
是不是电网上的高次谐波所引起的某器件故障,希望你把检查结果告之

网友L(2006-07-16):
可能是驱动模块炸开了

网友N:
要具体检查才知道,楼主有点笼统.

网友O:
应该是刚上电预充电的电阻(绿色片状)炸开了,那东西炸开很脆很响,边缘还放电。
欧美先跑一圈,
控制机器募捐。
黑粗工控成员,
心里又甜又酸。
不想忙了一年,
要拿提成真难。
上了他娘贼船,
当心被贼暗算。
索性跳出三界,
眼空天地更宽。

网友G:
光这么说,怎么能帮助你哟
变频器能炸的元件(部位)不少.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强烈反对"日泰"的广告行为!!

网友P:
变频器原来还会爆炸,以后要小心一些

网友Q:
请尊重这一片技术的天地,不要做广告!雅各宾老兄真有意思!

网友R:
你就这样描述,根本无法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S:
生意做到这里了,你真行

网友T:
什么意思啊!!!!就不能不做广告????

网友U:
一般是整流桥和IGBT爆炸。爆炸原因:过压,短路,或过流

网友V:
6SN1123系列功率模块

网友L(2006-12-08):
没有正常采用的制动单元

网友W:
如果是正常操作的话,就是里面的模块坏了,可能是IGBT!!

网友X:
原意很多建议先打开看看

有招想去,没招死去

网友:
瞬间高压,短路,或反送电..等

网友Y:
制动单元短路。我们以前遇见过(电阻片碎了)。

网友Z:
你说的太简单,详细以下?要不然都是瞎猜!具体要见才能帮你!我是西安专业维修变频的!西安森兰13571877774,029-88324181

网友AA:
变频器能炸的元件部位不少.打开看看才能判断.

网友AB:
我没有见过,变频器爆炸确实很少……

网友AC:
打开看看才能判断.

网友AD:
不能就这么判断,也太武断了吧,你有电路图吗,还有你是怎么操作的,都得传上来啊。要不怎么帮你分析啊

网友AE:
    小心警慎最重要!

网友AF:
检查一下里面的模块,可能已经烧了,,如果更换新的驱动器,,最好在上电前先改好程序,,最底访问级别的程序必须先修改,,,然后你检查一下最高访问级别里的几个参数,最高级别p0004=2 p0003=4,,,进入后看看这样的几个参数是否乱了continuous boost.p1310[0]  acceleration boostp1311[0]  还有starting boost p1312[0] 看看这几参数变化了吗,,如果太大,适当改小,,起码不会再烧你的驱动器了,,,,注意,,最好在换新的时候,,还把旧的驱动器的程序线路板拆下来,换到新的驱动器上,,省很大的功夫,,要知道,里面的参数有数百条,,,,更换前看好说明书,,,那几个电机的参数一定要对,,,其次,检查你的外围,一般外围的问题要先解决,,,,,,程序很重要!!!!你可以把它设定爆炸,,也可以把它设定的很温顺,,,有些参数会变的,,特别是那几个
不知道老师们同意我的看法否,,,,,我也有棘手的问题等待解决,,,永和提出的几个问题请大家也指导一下,我门的驱动系统出的问题让我们损失很大,,我在这里提出请求了,,,希望大家共同解决,,共同提高.记住..我的网名叫永和

网友AG:
我们这里八台一全部炸完了经查,模块坏电容坏,驱动板坏,已没有修理价值

网友AH(2007-01-24):
应该是IGBT坏了,

网友AI:
先拆开看看是哪部分爆炸,再分析原因吗?

网友AJ:
你是不是把变频器上的N端子接地了吧?要知道它是直流电源负极,请仔细检查.

网友AK:
斑竹说的有点吓人
我还没拆过变频器
下次要注意点

网友W:
不错,过年省了买鞭炮的钱了

网友AL:
关注下 别不负责任

网友AM:
   缺乏维护

网友AN:
  瞬间高压,短路,或反送电..有这个可能,但是你的问题不是很详细,不好回答,

网友AC(2007-03-20):
是否有金属粉尘导致短路

网友AO:
这问题不好下结论,先检查外围电路

网友AP:
哦!分析出原因出来了吗?

网友AQ:
LZ倒好,大家群策群力,他倒跑开了!

网友AR:
太含糊了,说得具体点

网友AS:
下面引用由雅各宾在 2006-7-17 8:50:00 发表的内容:
  应该是刚上电预充电的电阻(绿色片状)炸开了,那东西炸开很脆很响,边缘还放电。
  欧美先跑一圈,<b…
--------------------------------------------------------------------------------------------
绿色片状???  因该是压敏吧!!!

网友AT(2008-04-07):
机器使用时间长吗?如果时间长的话,可能是模块老化。要不就是进线和出线接反。还有就是负载短路等都有可能。我接触过的一次是模块老化。是280KW的机器,当时修好了,换一个模块。后来到现场没用多长时间,厂里说坏了,我去检修时,送电,炸机,是模块炸的。后来,厂家说,机器使用时间较长,修机器,要把模块全部换掉。

网友AU(2008-06-09):
说说最后答案

网友AV(2008-11-25):
要注意安全,通电之后要放电后才能拆开变频器。

网友AW:
很有可能是过电压造成的,象平滑式供电,提升机等,很容易出现过电压,烧毁整流部分还有逆变部分,防治过电压,要在变频器的输入侧和输出侧加装吸能型过压保护器(高能压敏电阻),一般的压敏电阻能量不到2KJ,很容易炸掉,高能压敏电阻能量可以做到200KJ,阻容吸收反应太慢,要用秒来计算,而高能压敏电阻的反应时间是ns级.我公司已成功解决了因过电压造成的变频器烧毁,给使用单位解决了难题.www.021fmk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