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pro-face)HMI
关于Pro-face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5-06-18):
我从我们厂的一台机子上栽了一个Pr-face的程序,因为机子是从台湾进口的.所以上面的字是繁体的.请问谁有繁体斑的软件啊?如果谁有的话请给我发一分.万分感谢! 我的邮箱是fangxubo1979@163.com

网友A:
你是哪个公司啊?我可能会帮上你哦~!

网友B:
如果你想要,可以和我聯系13751343368

网友C:
我有两个版本的

网友D:
顶顶顶 !!!! !我也在找此软件。DOPDINO@126.com 谢谢!!

网友D:
楼上的朋友能给我发此软件吗?( 胡夫: 2005-6-19 21:28:00 我有两个版本的 )先在此谢谢了!

楼主:
我前几天出差了,今天才看到各位的留言,如果谁能够免费提供给我的话请给我联系。13798813031。谢谢!

楼主:
如果各位能够提供的话我可以用别的软件来交换,我有松下,西门子,欧姆龙,三菱PLC编程软件,松下触摸屏,Pro-face(简体)触摸屏,西门子触摸屏的编程软件。

网友E:
你的问题我遇到过,这不是软件的问题,而是我们的造字程序不一致(我改过),如果你用繁体的软件,那我们平常使用的资料也会出现乱码,你可以用画板的方式来修改屏中的画面,再就是删去原来的资料重新编辑。

网友F:
AAAAAaA你好 能不能把Pro-face(简体)触摸屏编辑软件给我一份呀,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谢谢了。。。 我的邮箱是 sunnjh@126.com

网友G:
to:sunnjh 大哥你的邮箱好大啊,可以发几百M的附件啊?

网友H:
谁有YASKAWA 的MP920 MACHINE CONTROLLER的编程软件

网友I:
就你现在用的版本的软件,只要在控制面板--区域和语言选项---区域选项/高级里,将语言改成中文(台湾)就可以查看和编辑你所说的繁体字了。

网友J(2005-10-05):
其实不关繁体或者检体的事情啦 我们公司也有这个情况 只要安装南极星就可以了 如果需要可联系我 王正 13584416182

网友K:
to:AAAAAAAAAA 能给我发一份吗,我的油箱大不怕. sleepgod1982@163.com

网友L:
繁体版的当然有啦,不过邮箱发过去不太现实吧,你还是把地址发过来,刻张盘给你吧 dlzhangliang@sjtu.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