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何原因?

楼主(2005-06-18):
台安变频N2-5.5KW因运行中加速经常跳OCA而送外修,修回接上5.5KW电机空载运行用钳流表测其电流为5.3A,当变频器设定电机电流为3A运行半小时电机过热不能保护,当变频器设定电机电流为2A则运行2分钟变频就显示OL1过载保护,请各位是何原因?

网友A:
驱动还有问题,正常的空机电流为3A左右,

楼主:
ThankS!拆机发现维修机过程中有一只四脚光耦有两脚已拆除,霍尔传感器改装成无外壳用热熔胶注成的,UV相的驱动光耦电路维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