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00oc热电偶选型

楼主(2005-06-18):
我有一个废气灼烧炉,温度长期在600-700度。选用的热电偶长期烧坏,请大家给我推荐几种好一点的品牌。

网友A:
影响热电偶的寿命有很多,首先选型要选好,然后再看厂家,我推荐上海自仪三厂的质量比较不错。

网友B:
温度在600-700度还会经常烧坏,可能是保护管的选择有关,还有炉内风速快吗?是否要选耐磨热电偶? 请说说你的工况:

楼主:
选用的氧化铝保护管。可在工作情况下更换。 炉内风速不快。不需要耐磨热电偶。

网友C:
什么分度?

楼主:
测量范围0--1000,分度1

网友C:
‘分度1’?按照哪个国家标准?国家标准按照哪个?

网友B:
按你的工况不需要用氧化铝保护管,用不锈钢保护管就可以了,分度号应该是K。 还有你选用氧化铝大概能用过久?

网友D:
不锈钢<陶瓷<氧化铝 套管温度 600度应该不锈钢就可以拉,k分度级没问题

网友E:
www.zw-dz.com 李刚 13552189794 北京中旺

网友F:
K分度吧,价廉物美

网友G:
wika公司的热电偶相当不错,可以考虑

楼主:
对不起,我因要外出,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应该是:分度号K 允差1 规格L/Q=450/300 希望大家原谅!

楼主:
选用氧化铝大概能用8-9个月。

网友E:
k分度 0--1000度 精度0.5% L=450*300 不锈钢护管 保质18月 报价请电寻 李刚 010-62977168-809

网友B:
用不锈钢没问题

网友F:
适合你那种工况的热偶很多阿

网友H:
是啊,很多种,可以探讨。qq426346533

楼主:
我之所以不用不锈钢,是因为它只能用4-5个月。 我怀疑我的废气中有与之不和的成分。 废气中有轻烃和三甘醇,还有硫化氢等。

网友I:
首先分度号要选对,再有选正规厂家的产品应没有问题。

网友B:
可以用氧化铝内衬不锈钢

网友F:
可以用陶瓷保护套,耐高温

网友J:
tyj说得对,陶瓷就可以很好

网友B:
各位看清没有,他现在用的就是陶瓷管啊

网友K:
应用不锈钢保护管(镍铬2520)K型热电偶

网友L:
我们那里的温度达到的1000度左右,我选用的是铁铝瓷铝的,我觉得质量还不错,保护管你可加厚一些.

网友M(2009-06-05):
1.装配热电偶选型

特点:
应用: 通常和显示仪表 、 记录仪表 、 电子计算机等配套使用 。 直接测量各种生产过程中的 0 ℃ ~ 1300 ℃范围内液体 、 蒸汽 和气体介质以及固体表面温度 。 工作原理: 热电偶的电极由两根不同导体材质组成 。 当测量端与参 比端存在温差时 , 就会产生热电势 , 工作仪表便显示出热电 势所对应的温度值 。 特点: 1. 装配简单 , 更换方便 ; 2. 压簧式感温元件 , 抗振性能好 ; 3. 测量范围大 ; 4. 机械强度高 , 耐压性能好 ; 主要技术参数: IEC584 JB/T9238-1999 热电偶在环境温度为 20 ± 15 ℃ , 相对湿度不大于 80 % , 试 验电压为 500 ± 50V ( 直流 ) 电极与外套管之间的绝缘电阻 ≥ 1000M Ω .m 即 1m 长的试样的绝缘电阻为 1000M Ω ; 10m 长的试样的绝缘电阻为 100M Ω ; 应用

装配热电偶系列选型资料:

无固定装置热电偶
固定螺纹式热电偶
活动法兰式热电偶
固定法兰式热电偶
活络管接头式热电偶
固定螺纹锥形热电偶
直形管接头式热电偶
固定螺纹接头式热电偶
活动螺纹管接头式热电偶

1、应 用
通常和显示仪表、记录仪表、电子计算等配套使用。直接测量各种生产过程中的0°C~1300°C范围内液体、蒸汽和气体介质以及固体表面温度。
2、特 点
·装配简单,更换方便
·压簧式感温元件,抗振性能好;
·测温范围大
·机械强度高,耐压性能好
3、工作原理
热电偶的电极由两根不同导体材质组成。当测量端与参比端存在温差时,就会产生热电势,工作仪表便显示出热电势所对应的温度值。
4、主要技术参数
产品执行标准
IEC584
IEC1515
GB/T16839-1997
JB/T5582-91
5、常温绝缘电阻
热电偶在环境温度为20±15°C,相对湿度不大于80%,试验电压为500±50V(直流)电极与外套管之间的绝缘电阻>1000Ω.m。
6、测量范围及允差

型 号
分 度 号
允 差 等 级

I
II

允差值
测温范围°C
允差值
测温范围°C

WRN
K
±1.5°C
-40~+375
±2.5 °C
-40~+333

±0.004ltl
375~1000
±0.0075 ltl
333~1200

WRM
N
±1.5°C
-40~+375
±2.5°C
-40~+333

±0.004 ltl
375~1000
±0.0075 ltl
333~1200

WRE
E
±1.5°C
-40~+375
±1.5°C
-40~+333

±0.004 ltl
375~800
±0.004 ltl
333~900

WRF
J
±1.5°C
-40~+375
±1.5°C
-40~+333

±0.004 ltl
375~750
±0.004 ltl
333~750

WRC
T
±1.5°C
-40~+125
±1°C
-40~+133

±0.004 ltl
125~350
±0.0075 ltl
133~350

7、接线盒形式

8、型号命名方法

9、型号及规格

10、接线方式

11、热电偶时间常数

热惰性级别
时间常数(秒)
热惰性级别
时间常数(秒)

90-180

10-30

30-90

<10

◆热电偶公称压力:一般是指在工作温度下保护管所能承受的静态外压而破裂。
◆热电偶最小插入深度:应不小于其保护套管外径的8-10倍(特列产品例外)

无固定装置热电偶
固定螺纹式热电偶
活动法兰式热电偶

固定法兰式热电偶
活络管接头式热电偶
固定螺纹锥形热电偶

直形管接头式热电偶
固定螺纹接头式热电偶
活动螺纹管接头式热电偶

2、铠装热电偶选型

特点: 1、应用 通常和显示仪表、记录仪表、电子计算机等配套使用。直接测量各种生产过程中的0°C~1300°C范围内液体,蒸汽和气体介质以及固体表面温度。2、特点 热响应时间少,减小动态误差; 可弯曲安装使用; 测量范围大; 机械强度高,耐压性能好;3、工作原理 铠装热电偶的电极由两根不同导体材质组成。当测量端与参比端存在温差时,就会产生热电势,工作仪表便显示出热电势所对应的温度值。

铠装热电偶系列的详细资料:

1、应用
通常和显示仪表、记录仪表、电子计算机等配套使用。直接测量各种生产过程中的0°C~1300°C范围内液体,蒸汽和气体介质以及固体表面温度。
2、特点
热响应时间少,减小动态误差;
可弯曲安装使用;
测量范围大;
机械强度高,耐压性能好;
3、工作原理
铠装热电偶的电极由两根不同导体材质组成。当测量端与参比端存在温差时,就会产生热电势,工作仪表便显示出热电势所对应的温度值。
4、主要技术参数
产品执行标准
IEC584
IEC1515
GB/T16839-1997
JB/T5582-91
5、测量范围及允差 型号 分度号 允差等级
I II
允差值 测温范围°C 允差值 测温范围°C
WRNK K ±1.5°C -40~+375 ±2.5°C -40~+333
±0.004ltl 375~1000 ±0.0075ltl 333~1200
WRMK N ±1.5°C -40~+375 ±2.5°C -40~+333
±0.004ltl 375~1000 ±0.0075ltl 333~1200
WREK E ±1.5°C -40~+375 ±1.5°C -40~+333
±0.004ltl 375~800 ±0.004ltl 333~900
WRFK J ±1.5°C -40~+375 ±1.5°C -40~+333
±0.004ltl 375~750 ±0.004ltl 333~750
WRCK T ±1.5°C -40~+125 ±1°C -40~+133
±0.004ltl 125~350 ±0.0075ltl 133~1000
WRPK S ±1°C 0~+1100 ±2.5°C 0~600
±[0.003(t-1100)] 1100~1600 ±0.0025ltl 600~1600
6、常温绝缘电阻
铠装偶在环境温度为20±15°C,相对湿度不大于80%试验电压为500±50V(直流)电极与外套管之间的绝缘电阻>1000MΩ。即1m长的试样的绝缘电阻为1000MΩ;10m长的试样的绝缘电阻为100MΩ;
7、偶丝直径及材料 偶丝形式 单支式 双支式
套管直径 Ф2Ф3 Ф4 Ф5 Ф6 Ф8 Ф3Ф4 Ф5 Ф6 Ф8
套管材质 E﹑J﹑T 1Cr18Ni9Ti 1Cr18Ni9Ti
K﹑N 1Cr18Ni9Ti GH3030 1Cr18Ni9Ti GH3030
S GH3039 GH3039
8、安装固定形式

9. 接线盒形式

10、铠装热电偶推荐使用温度 品 种 套管材料 外 径 使用温度(°C)
长期使用 短期使用
镍铬-镍硅 1Cr18Ni9Ti 2.0 600 700
3.0,4.0,5.0,6.0,8.0 800 900
GH3030 2.0,3.0 800 900
4.0,5.0 900 1000
6.0,8.0 1000 1100
镍铬硅-镍硅 1Cr18Ni9Ti 2.0 600 700
3.0,4.0,5.0,6.0,8.0 800 900
GH3030 2.0,3.0 900 1000
4.0,5.0 1000 1100
6.0,8.0 1100 1200
GH3039 2.0,3.0,4.0 1000 1100
5.0,6.0,8.0 1100 1200
镍铬-铜镍 1Cr18Ni9Ti 2.0 500 600
3.0,4.0,5.0 600 700
6.0,8.0 700 800
铁-铜镍 1Cr18Ni9Ti 2.0 400 500
3.0,4.0,5.0 500 600
6.0,8.0 600 750
铜-铜镍 1Cr18Ni9Ti 2.0,3.0,4.0,5.0 250 300
6.0,8.0 300 350
铂铑10-铂 GH3039 2.0,3.0,4.0 1000 1100
5.0,6.0,8.0 1100 1200

11、型号命名方法

3、装配热电阻系列

特点: 工业装配热电偶通常和显示仪表 、 记录仪表 、 电子计算机等配套使用 。 直接测量各种生产过程中的 -200 ℃ ~500 ℃范围内液体 、 蒸汽和气体介质以及固体表面测温 。

装配热电阻系列的详细资料:

1、应用
通常和显示仪表、记录仪表、电子计算等配套使用。直接测量各种生产过程中的-200°C~500°C范围内液体、蒸汽和气体介质以及固体表面温度。
2、特点
·压簧式感温元件,抗振性能好;
·毋须补偿导线,节省费用;
·测温精度高;
·机械强度高,耐压性能好;
·进口薄膜电阻元件,性能可靠稳定。
3、工作原理
热电阻是利用物质在温度变化时,其电阻也随着发生变化的特征来测量温度的。当阻值变化时,工作仪表便显示出阻值所对应的温度值。
4、主要技术参数
产品执行标准
IEC751
JB/T18622-1997
JB/T8623-1997
5、常温绝缘电阻
热电阻在环境温度为15—35°C,相对湿度不大于80%,试验电压为10—100V(直流)电极与外套管之间的绝缘电阻>100MΩ。
6、测量范围及允差 型 号 分 度号 测温范围 精度等级 允许误差
WZP Pt100 -200-+500 A级 ±(0.15+0.002) ltl
B级 ±(0.30+0.005) ltl
WZC Cu50 Cu100 -50-+100 --- ±(0.30+0.005) ltl
7、接线盒形式

8、型号命名方法

9、型号及规格

名称 型号 分度号 测量范围 规格
d L
单支铂热电阻 WZP-101 Pt100 -200-500°C ?3
?4
?5
?6 310
双支铂热电阻 WZP2-101
接线方式

1)型号120、121为防喷式,防护等级IP65;
型号130、131为防水式,防护等级IP65;
2)保护管为1Cr18Ni9Ti,其余材质根据协议订货;

4、铠装热电阻系列

特点: 通常和显示仪表、记录仪表、电子计算机等配套使用。直接测量各种生产过程中的-200℃—500℃范围内液体,蒸汽和气体介质以及固体表面温度。

铠装热电阻的详细资料:

1、应 用

通常和显示仪表、记录仪表、电子计算机等配套使用。直接测量各种生产过程中的-200℃—500℃范围内液体,蒸汽和气体介质以及固体表面温度。

2、特 点

  ·热响应时间少,减小动态误差;
  ·直径小,长度不受限制;
  ·测量精度高;
  ·进口薄膜电阻元件,性能可靠稳定;

3、工作原理

  铠装热电阻是利用物质在温度变化时,其电阻也随着发生变化的特征来测量温度的。当阻值变化时,工作仪表便显示出阻值所对应的温度值。

4、主要技术参数
  产品执行标准
  IEC751
  JB/T8623-1997
  JB/T8622-1997

5、偶丝直径材料

偶丝形式 单支式 双支式
套管直径 Φ3 Φ4 Φ5 Φ6 Φ8 Φ4 Φ5 Φ6 Φ8
套管材质 1Cr18Ni9Ti 1Cr18Ni9Ti

6、常温绝缘电阻

热电阻在环境温度为15—35°C,相对湿度不大于80%,试验电压为10—100V(直流)电极与外套管之间的绝缘电阻>100MΩ。

7、测温范围及温差

型 号 分 度 号 测温范围°C 精度等级 允 差
WZPK Pt100 -200??-+500 A级 ±(0.15+0.002 ltl)
WZPK Pt100 -200??-+500 B级 ±(0.30+0.005ltl)

8、热响应时间

套管直径 热响应时间
Ф3 ≤3
Ф4 ≤5
Ф5 ≤8
Ф6 ≤12
Ф8 ≤15

11、接线盒形式

12、型号命名方法

网友N:
楼主的损坏没说清楚,是保护管损坏?偶丝损坏?还是因为气氛的原因使得偶丝氧化或还原使得偏差过大而报废?要详细分析菜有助于正确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