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系统电抗计算为什么有那么大???

楼主(2005-06-18):
题目:某塑料制品厂全厂总配电变电所及配电系统设计 设计任务书 一 塑料制品厂生产任务及车间组成 1. 本厂生产的产品及规格 年产量万吨聚乙烯及烃塑料制品。产品品种有薄模,单丝,管材和注塑制品。原料来自于某石油化纤总厂。 2. 车间组成及布置 本厂设有四个主要生产车间,设有:薄模、单丝、管材、注射四个车间,设有选型全部采用我国最新定型的设备,此外还有辅助车间及其他设备,本厂平面图见附图1。 二 设计依据 1 工厂总平面图 2 全厂各车间电器设备及车间变电所负荷计算表见设计部分 3 供用电协议: (1)从电业部门某110/10Kv变电所用10千伏架空线向本厂供电,所在本厂南侧1公里。 (2)输出线路定时限过电流保护装置整定时间2秒,工厂配电所应不大于1.3秒。 (3)在总配变电所10千伏计算电量。 (4)要求本厂的功率因数在0.9以上。 (5)电业部门10千伏母线,为无限大电源系统,短路容量200MVA。 三 本厂的负荷性质 本厂生产车间为三班制,部分车间采用单班或两班制,全年最大负荷利用时间按Tmax=5000h,属三级负荷。 四 自然条件 1。气象条件 (1) 最热月平均最高温度为35°。 (2) 土壤中0.7~1米深处一年中最高月平均温度为20°。 (3) 年雷暴日为30天。 (4) 土壤冻结深度为1.10米。 (5) 主导风向夏季为南风。 (6) 地表面比较平坦,土壤主要成分为积土及砂质粘土,层厚为1.6米~7米不等 (7) 地下水位一般为0.7米 (8) 地耐压力为20吨/平方米。 五 设计任务 设计本厂总配变电所及各分车间变电所的电力设施完成对该厂的供电. 设计依据 负荷计算过程 1 No.1变电所负荷计算与NO.0总配电所保护计算 (1)有功功率计算 计算公式Pjs(kW)=Pe(kW)*Kx 薄模车间 Pjs(kW)=Pe(kW)* Kx =1400*0.6=840kW 原料间 Pjs(kW)=Pe(kW)*Kx=30*0.25=7.50kW 生活间 Pjs(kW)=Pe(kW)*Kx=10*0.8=8.0kW 成品库1 Pjs(kW)=Pe(kW)*Kx=25*0.3=7.50kW 成品库2 Pjs(kW)=Pe(kW)*Kx=24*0.3=7.20kW 包装材料库 Pjs(kW)=Pe(kW)*Kx=20*0.3=6.0kW 总计 ∑Pjs(kW)=876.20kW 补偿值 Kp ∑Pjs(kW)=0.9∑Pjs(kW)=0.9*876.20=788.58 kW (2)无功功率计算 计算公式Qjs(kvar)=tgφ*Pjs(kW) 薄模车间 Qjs(kvar)=tgφ* Pjs(kW)= 840*1.33=1117.2kvar 原料间 Qjs(kvar)=tgφ* Pjs(kW)=7.5*1.73=12.98kvar 生活间 Qjs(kvar)= tgφ* Pjs(kW)==8.0*1.33=10.64kvar 成品库1 Qjs(kvar)=tgφ* Pjs(kW)=7.50*1.73=12.98kvar 成品库2 Qjs(kvar)=tgφ* Pjs(kW)=7.20*1.73=12.46kvar 包装材料库 Qjs(kvar)=tgφ* Pjs(kW)=6.0*1.73=10.38kvar 总计 ∑Qjs(kvar)= 1168.84kvar 补偿值 Kq ∑Qjs(kvar)=0.95∑Qjs(kvar)=0.95*1168.84=1110.40 kvar (3)视在功率计算 计算公式Sjs(kV.A)=SQRT (Pjs(kW)^2+ Qjs(kvar)^2) 薄模车间 Sjs(kV.A)=SQRT(840kW^2+1117.2kvar^2)=1400kV.A 原料间 Sjs(kV.A)=SQRT(7.50k ^2+12.98kvar^2)=15.00kV.A 生活间 Sjs(kV.A)=SQRT(8.0 kW^2+10.64kvar^2)=13.31kV.A 成品库1 Sjs(kV.A)=SQRT(7.50kW^2+12.98kvar^2)= 15.00kV.A 成品库2 Sjs(kV.A)=SQRT(7.20kW^2+12.46kvar^2)=14.40kV.A 包装材料库 Sjs(kV.A)=SQRT(6.0kW^2+10.38kvar^2)=12.00kV.A 总计 ∑Sjs(kV.A)=1460.80kV.A 补偿值 ∑Sjs(kV.A)= SQRT (Kp ∑Pjs(kW)^2+ Kq ∑Qjs(kvar)^2)=1361.93 kV.A (4)低压额定电流Ijs(A) 计算公式Ijs(A)= ∑Sjs(kV.A)/(0.38* SQRT3) Ijs(A)= ∑Sjs(kV.A)/(0.38* SQRT3)=1460.80/(0.38*1.732)=2069.24A (5) 并联功率补偿电容器选型 平均功率因数cosφ(30) 计算公式osφ(30)=∑Pjs(kW)/ ∑Sjs(kV.A) cosφ(30)=∑Pjs(kW)/ ∑Sjs(kV.A)=876.20kW/1460.80kV.A= 0.58 设计要求cosφ(30)>=0.9,则需要在低压侧安装电容器 Qc(kvar)=Pjs(kW)*(tgarccosφ*-tgarccosφ*’)=788.58*(1.442-0.426)=801.20 kvar 取820 kvar容量的电容器 选型:BWF-10.5-100-1型并联电容器7台 BWF-10.5-120-1型并联电容器1台 (6)计算验证 进行补偿后变电所低压侧的视在功率计算负荷为: Sjs(kV.A)(2)= SQRT (Pjs(kW)^2+ [Qjs(kvar)- Qc(kvar)]^2) = SQRT (788.58 ^2+ [1168.84- 801.20]^2)=869.71kV.A (7)根据计算验证拟选择S9-1000/10-1变压器 考虑该地区最高温度35°,则在最高温度时S9-1000/10-1变压器的出力为: St=[1-(Qav-20)/100]Snt=[1-(35-20)/100]1000=850kV.A St =850kV.A < SjskV.A)2=869.71kV.A 说明选型不正确,变压器容量不匹配。更换S9-1250/10-1变压器! (8)变压器的功率损耗计算 δPt=0.015*869.71=13.05kvar δQt=0.06*869.71=52.18kvar (9)变压器的高压侧负荷为 Pjs(kW)(1)= Pjs(kW)+ δPt =788.58+13.05=801.63kW Qjs(kvar)(1)= Qjs(kvar)+ δQt=1110.40-801.20+52.18=361.38kvar Sjs(kV.A)(1)=SQRT (Pjs(kW)(1)^2+ Qjs(kvar)(1)^2) =879.32KV.A (10)补偿后的功率因数为cosφ(1) 计算公式osφ(30)=∑Pjs(kW)/ ∑Sjs(kV.A) cosφ(1)= Pjs(kW)(1)/ Sjs(kV.A)(1) =801.63kW/879.32KV.A=0.911>=0.9 满足设计要求 (11)低压侧保护 补偿后低压额定电流Ijs(A) 计算公式Ijs(A)= ∑Sjs(kV.A)/(0.38* SQRT3) Ijs(A(1))= Sjs(kV.A)(1)/(0.38* SQRT3)= 879.32/(0.38*1.732)=1362.02A 选取低压断路器型号:DW15-1500(额定短路电流1500A) 选取低压熔断开关型号:HR-1500(额定短路电流1500A) (12)补偿后高压计算 补偿后高压额定电流Ijs(A) 计算公式Ijs(A)= ∑Sjs(kV.A)/(0.38* SQRT3) Ijs(A(1))= Sjs(kV.A)(1)/(10* SQRT3)= 879.32/(10*1.732)=50.76A (13)最终选型 变电所主变压器型号:S9-1250/10-1变压器 2台(一台作备用变压器使用) 并联功率补偿电容器型号:BWF-10.5-100-1型并联电容器 7台 BWF-10.5-120-1型并联电容器 1台 选取低压断路器型号:DW15-1500(额定短路电流1500A) 选取低压熔断开关型号:HR-1500(额定短路电流1500A) (14)将总变配电所设计成为一体式(No.0-No.1)室内型 总配电所保护: 户内少油断路器选型:SN10-10I 户内真空断路器选型:ZN3-10 户内六氟化硫断路器

网友A(2006-01-06):
大哥,我崇拜你,好多我不会算哦

网友B(2006-07-04):
你好,请问这篇论文有现成的吗,本人也急需这篇论文,与愿意帮这个忙兄弟与我联系,QQ410739220,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