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检测油罐的液位高低传感器选型

楼主(2005-06-18):
用传感器来检测油罐的液位高低,油罐为钢罐,钢罐里装的是汽油,而传感器又不能安装在钢罐的内壁,希望采用OMRON的,希望各位大虾推荐。 联系方式:13767097920

网友A:
超声波传感器

楼主:
您好!老财,但我想问你该怎么安装呢?因为我也想过用超声波传感器来做,请解答!

网友A:
罐子可以在顶上开孔吗?不行的话只能做一个连通器了。

网友B:
采用超声波比较好,可以在顶部开孔,但是超声波的传感器有一定的盲区,如果你允许就可以采用,这个贵些。 还可以采用一般的静压式投入液位传感器,这个比较便宜,但是要考虑到在汽油场合的防爆问题 有机会联系:13237484382 2种传感器我都有

网友C:
妙声力超声波物位,同我联系:tyjll@163.net 13308184906

网友D:
可以用1151差压测液位撒

网友E:
汽油罐里有一定的压力吧 那样的话就不能用投入式的 只能用1151差压的或浮球式 价格也不贵

网友E:
可到www.zw-dz.com

网友F:
你好,罐是密封的,这个是肯定的。罐有多高?你要考虑的。1151差压测液位可以的,但如果罐高度小,再除去上、下取压孔的位置,量程太小仪表性能不好保证。 你可以用超声波的测,盲区可以在顶部安装时考虑。其实,上面一定是气体。你不可能将容量全灌满,安全不允许的。 你还可以用磁翻板的液位显示/变送器测量.磁致伸缩原理也行的。 如果你要求实时反映液位变化,可以联系我。我这款超声波产品是美国的,响应时间只有20-30ms(3米量程),在国内销了多年。 010-82325885 13501036776 朱先生 2005-07-05

网友G:
可以用1151

网友H:
可以选择山武的红外液位检测传感器。精度很高,呵呵型号为:HPQ 需要外接连通器。 可以来电话探讨~呵呵 电话:010-88444422 传真:010-88133873 邮箱:kimking2001@sohu.com

网友I:
别用OMRON的,其他的都行.超声波的,微波导向的,精度不高价钱便宜可用磁性浸入式,罐体不高可用电极式或导电式等等.

网友J:
你所说的钢罐如果是油库里的罐,应该是内浮顶罐,既罐里带铝浮盘的,可采用钢带或光导液位计。

网友K:
测量其有的液位,方法有几种,如雷达,差压变送器等。要考虑其有的电介常数值,搞不好会爆炸的呦。

网友L(2005-07-20):
简单有效价格低,还是选1151

网友M:
不能用超声波测量,超声波对气相条件的要求比较高,汽油具有挥发性,容易使仪表出现假液位,通常来说册汽油的液位一个是使用导波雷达,这是接触式的.非接触式的是雷达,既达到了精度的要求,又符合了介质的要求.当然还有别的方式,如果有钱的话可以买重锤或者咖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