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TECH人机与台达PLC的控制问题

楼主(2005-06-18):
各位高手: 本人新购一台HITECH PWS6600S-S,与台达ADP24ES PLC连接后遇到两个问题。 1、人机程序下载后,按RUN,显示通讯异常,我的连接线是接COM2(25针)与8针圆口 2、怎样实现定时功能?比如我要实现设备每天定时启动一段时间,如何控制? 非常感谢各位高手能多多指教,本人将不胜感激。本人E-mail:hcd518@sina.com 交个朋友吧!认识你们真高兴。QQ:304310531

网友A:
通讯异常,一般来说不外两个原因:1、通讯参数设置错误。2、电缆焊接有问题。 至于你说的定时控制,可以用人机中的系统时间,也可有台达PLC中的时间来控制。

楼主:
谢谢竹根朋友,您说对了,是人机通讯参数有误,现在已经好了。定时功能也搞定了,谢谢!欢迊交个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