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型号PLC那些寄存器能停电保持数据?

楼主(2005-06-18):
台达ES型号PLC那些寄存器能停电保持数据?

网友A:
ES/EX/SS系列的PLC有掉电保持功能的元件有: D408-D599 另外还有: M512-M767 M1000-M1279 C112-C127 C235-C238,C241,C242,C244,C246,C247,C249,C251,C252,C254 所有的S

楼主:
谢谢 你了! 在手册上我也查到了.

网友B:
EH机种的D,M,T,C,S等停电保持的起始和结束地址可以自己定义,比如说我定义了D1126=K0,D1127=K900,则停电保持地址为D0~D900.

网友C(2014-04-16):
软件的的帮助里就可以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