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S操作员站假死机问题

楼主(2005-06-18):
我是刚开始做DCS系统维护的,老遇到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操作员站的鼠标老是不能动的问题(即鼠标停在某处不能滑动)但未死机,重新拔插后就会好.有时需要键盘鼠标一块拔插,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主机装有接地线. 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检查一下OS的EVENT。

网友B:
先换鼠标键盘做测试

网友C:
请说明是什么DCS系统,是否是和利时SMARTPRO?

网友D:
把内重换大点,系统太大了

网友E:
我们用的是西门子 PCS7,曾经试图换过键盘和鼠标,可是依然如故.我们有九台操作员站,基本上都频率不等的出过这个现象.不太像是系统太大造成的,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点. TO:九哥:OS的EVENT 如何检查?

网友D:
你操作员站运行的东西多不,配置多大!

网友F:
你的后台运行程序过多.

网友G:
内重是什么啊!

网友H:
是内存呀。sb

网友I:
别拿对讲机对着屏幕就可以咯◎!

网友J:
针对这个问题,有以下两点:1、系统资源占用太大,你可以换一个大点的内存,目前512M的也就3、4百,1G的也就1千多,对于一个大的系统,这点投资算不了什么;2、硬件接口松动,在操作的时候来回拽动鼠标、键盘线,可用扎线带将鼠标键盘线紧固。

网友K:
如果你的系统主板有USB口的话,买个USB的鼠标试试。我厂的系统也是这样。不过换成USB的鼠标就好啦。另外,PS/2的键盘鼠标不能热插拔的。

楼主:
我同意西欧菱的观点,因为我工作中也碰到过同样问题。问题应该是出在其它电子电器使用时对系统产生干扰,因注意避免即可。

网友L:
说不定是你的鼠标口太松了呢,哈哈。

网友M:
还是换换鼠键吧

网友N:
你用的鼠标接口实际什么啊,换一下了

网友O:
是西门子的PCS7吗? 可能是系统软件BUG,我在ES站做开发时也经常碰到。 哎,PCS7也敢叫DCS,悲哀。

网友P:
应该使用串口鼠标比较好吧

网友K(2005-07-25):
是不是PC主板的I/O芯片有问题,换一块主板试试

网友K:
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E:
好久不来上网,这么多朋友回帖,很是感谢!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鼠标接口是ps/2,还是时有发生,我很头疼.换主板不太现实.换鼠标也不见好.倒是可以试着换成usb的接口.

网友Q:
期待达人的出现~~~~~~~ 我想这和软件没有问题吧,估计是电脑硬件上的问题~~`

网友R:
你最好是去检测下硬盘。。。或者直接去买几快转素快的硬盘。。一般硬盘问题的几率是很大的饿。。

网友S(2005-08-24):
兄弟,检查一下工控机的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T:
我也遇到几次这样的问题!插拔后就好了!不过这个问题不经常出现吧~!应该没什么大碍吧

网友U:
1、接地不好,静电积累导致; 2、计算机的ps/2口有问题了。

网友V:
其实这种问题,可以有很多情况的 : 1、北京和利时的FOCS系统,常因为软件的问题鼠标死掉,或者根本没有鼠标的光标。 2、西门子的PCS7需要很大的内存(〉=512MB)才能好好工作,所以128MB的内存的话,鼠标死是很正常的。 3、再就是把你那台破烂换掉,整台价格在12000RMB以上的机器。

网友W:
静电累积

网友X:
有时跟上位机软件也有关系的!

网友:
接口是不是不好啊? 换usb试试!

网友Y: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我现在刚遇到上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