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求助

楼主(2005-06-18):
各位大虾,我在WINCC下激活运行时,为什么只能运行图形系统?只要在启动里设置了变量和报警系统运行,当激活到一半的时候,自动出现取消激活,激活无法运行了。。为什么啊?是我的机器系统问题,还是WINCC本身的问题啊?我同事也遇到过。。都不能解决。。555 求助啊求助!

网友A:
你的WinCC是什么版? 你试一下把HOTFIX安装了,那就可以了。在STEP7安装盘中。

网友B:
你的WinCC是什么版? 我们以前也遇到过,最终确认是变量搞错,内部变量、外部变量再 WinCC与STEP7中有一点点区别。

楼主:
我的版本是V6.0 SP1 不过装了HOFIX也没用呀,

网友C(2005-08-11):
同样的问题,,我也遇到了,,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解决了的话,告诉我哦,谢谢!!

网友D(2008-08-04):
应该是项目文件坏了,试着重新建个新项目试一试!加西门子交流群:66706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