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有搞静电高压除尘的看过来

楼主(2005-06-18):
求助:小弟所在的企业是一炭素厂,有几台静电高压除尘设备,是上海宏诚炭素公司的产品,其中一台前几天升不上电压,经检查是高压硅整流坏了一组,厂家来人更换后空载电压升80KV,正常。投运后电场内有放电现像,打火严重,停运进入电场检查发现有几根钢丝的坠子摆脱了固定环,呈自由壮态,将其撤除后投运正常,但六小时后打火又出现依然严重升不上电压,再停运进入检查未发现可疑处,但就是升不上压,不知怎么办?请哪位高人指点。该设备已运行了三年半,我没办法了,告诉领导只能更换所有的钢丝,不知这样能否解决问题。小弟是搞自动化仪表的,不太懂高压除尘,没办法厂里是赶鸭子上架,难啊。求各位了。小弟先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这个问题很难吗?有上海宏诚炭素的工程处朋友吗?请指点啊。

网友A(2005-08-29):
一般升不上电压是有接地故障存在,你可以把电除尘高压整流变压器进电场的隔离刀闸拉开,分别测量低压回路和电场的绝缘电阻值,确定接地点在哪里,不过一般接地点都在电场内部,最多的是阴阳极板短路,仔细找一下,有时候一根电焊条都可能引起阴阳极板短路.

网友B:
电高压除尘设备是通过高压吸附微小粒子达到吸尘目地的。如果空气中有较高成份的导电粒子,会使高压硅整流超过其负载电流而损坏。 所以会出现更换高压硅整流工作正常,投入使用又损坏的现象。 解决方案:1:减少钢丝数量,放宽密度。 2:清理钢丝灰尘。 3:再后面增加一组电高压除尘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