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200模拟量问题

楼主(2005-06-18):
s7-200模拟量信号如何处理,如何在上位机上显示.

楼主:
S7-300可以用FC105来标准化,不知道200怎么处理,望指点

网友A:
不需要特别的处理,只要多次采样求平均值就可以了

网友B:
有地址啊,AIW0,AIW2,依次往后排, 可以写到寄存器中在上位机中显示。

网友C:
能提供具体的模拟量的情况吗?我有专用的功能块。8031551@sina.com

网友D:
将AIW*不做任何处理,直接传到计算机上。在计算机上进行计算。这样通讯效率较高

楼主:
我知道了,谢谢各位。

楼主:
那如果用WINCC的话怎么知道你要监控的信号的实际范围(譬如说是0-1.6Mp的压力信号对应4-20MA),s7-200的话该怎么处理呢?因为就算电流信号是一样的,实际的量程是不同的,S7-300可以用FC105来标准化,就可以知道量程范围了。

网友E:
根据输入类型及设置可确定数据最大值,后可通过百分比显示

楼主:
但我看见人家的程序什么都没处理,就MOVE了下,照样能正确显示,不知道怎么回事,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