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应用

楼主(2005-06-19):
求助:在什么情况下伺服控制器需要按装再生制动件;在没有按装再生制动件时,开机出现AL30故障代码如何处理!我用的伺服控制器型号:MR-J2S-700A

网友A:
没有按装再生制动件,你有没有把P-D短接啊

网友B:
如果电机停开频率太快,就要考虑使用再生制动件。再生制动件的选择分两种情况,水平负载和垂直负载。计算方式不同。

网友B:
计算的方式很烦琐,还要查对应放大器型号的再生制动功率,建议你谁卖给你电机找谁,或者打三菱的 技术服务热线 8008289910

网友C:
需要高速制动,需要静态保持力的(比如悬垂)就需要加制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