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485通信特殊问题求助于各位

楼主(2005-06-19):
本人想使用FX2N-485BD与MCGS通信,但PLC和FX2N-485BD是安装在以60转\分鈡的工作台上,MCGS(电脑)不能旋转,通信距离为500米.怎样才能实现通信?

网友A:
这个就比较难了,你可以用无线电台看看。

网友B:
可以考虑用铜环,60N/分转速并不高

网友C(2006-03-20):
这个通信距离应该没有问题。我们用过的。加一个光耦效果会更好一些。另外,还可以加一个匹配电阻。(数值可以从网上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