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消除NC的跟随误差

楼主(2005-06-19):
我现在有一台NC,Z,X轴在垂直平面,Y轴在水平平面.使用安川的伺服.由于我在Z轴机械上没有配重,也没有汽缸.现在Z轴向下运动时在上位(FAGOR)上监控到的跟随误差大约有8UM,向上运动的误差大约有4UM.后来调整了上位,上下的跟随误差都大约为3-4UM.在这里我想请教一下,可不可以通过调整伺服参数来克服这个误差,可以的话要从哪些方面进行调整?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呀?哪位可以给点建议呀?

网友A:
你是从上位系统上监控出来的误差吗?我感觉可能是你控制线没做好屏蔽.减少追随误差应该要提高伺服响应.但前提是机械刚性要好.如还不能达到效果的话可适当加一些前馈.

网友B(2013-03-25):
2楼说得对,但是实际除非床身刚性好,伺服调得好, 否则Z方向在上位机(FAGOR系统)上监控到的跟随误差在几个u间摆动,也算正常,正常加工走动的时候跟随误差更大.

简单的说:

速度越快,跟随误差越大,

刚性越好,跟随误差越小。 (包主要括驱动器增益设置,在机械床身足够坚固,传动件足够强的情况下增益当然是越大越好)

======================================

发格CNC系统使用维修 QQ群:252190544

一起学习,分享,提高!!!!!欢迎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