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ON—60M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5-06-19):
有一台FXON—60M, 原来正常情况:在所有输入点均正常的情况下,第一次按启动X26时,Y3亮,Y7不亮;第二次按启动X26时,Y3不亮,Y7亮。 现在情况不对了:所有输入点均正常,第一次按启动X26时,Y3亮,Y7不亮;第二次按启动X26时,Y3仍亮。 可能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外部信号不到位,也就是说没有满足程序运行的条件。

楼主:
谢谢回复! 已经检查,所有的输入点均正常,启动按钮也正常。 顺便再问一下,输出点的状态应只与输入点有关,也就是说,当输入点条件满足时,输出Y对应的指示灯就应亮,而与输出线路无关。

网友A:
对,不过你要确定输出点有没有工作,最好的办法是用编程器监控.我所说的不能满足程序运行的条件是说,当你第一次按下启动按钮时,在一定的时间内有某一点应该输入,而没有输入从而不满足第二次启动的条件,如某一部分的机械行程松动走位等,这时你检查线路是正常的,但机器自动运行却未必能正常.

网友B:
1、检查输出点是否击穿 2、检查程序是否正确

网友A:
版主,我个人认为如果机器原来运行正常,而使用者又未对程序进行修改的情况下程序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应是I/O点或外部线路的问题。只是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修改程序。

网友C:
如果是FX0N-60MR的话,可能是内部继电器损坏熔焊,最好用手提电脑监控一下就一目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