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编程PID指令求助S3+1

楼主(2005-06-19):
大哥们,在用FX编程PID指令时,给PID参数设定值通MOV指令输入时,S3+1动作方向(ACT)时这个值怎么输入,如下面有程序例H21是十六进制数21吗?换成二进制100001,就是指逆动作?输入输出无报警,bit3 不可使用,bit4 自动调谐不动作 bit5输出上下限无设定 哪就前面第一位1是什么意思?是位标志? MOV K200 d100 mov h21 d101 . . . . pid d500 d200 d100 d10

网友A:
bit6-bit15是无效位,对其写1可能是起屏蔽作用。(个人愚见)

楼主:
谢谢,keyi科一,我想知道H21是什么意思?

网友A:
h21是十六进制数21。

楼主:
keyi科一 谢谢,H21就等于二进制100001,二进制100001前面的一个是位置位,后面一个1是bit 1=1为逆动作?

网友B:
keyi科一 您好,新建了一个QQ群,过来当领导吧!QQ群11469581

楼主:
谢谢keyi 科一 还能问你一个问题吗?我的FX的编程电缆,用在FX1N上能通讯,接在FX2N上就不行了,为什么? 在FX2N上同一根电缆可以用过,能读能写。现在不知为何不行了? 是不是PLC上的端口给烧坏了,还是两个的通讯不一样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