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晶闸管的击穿和触发问题

楼主(2005-06-19):
我公司为一大型私人企业,有1200-1450六辊可逆轧机4部,在建2部。我是一电工,算菜的一种。入公司后发现公司轧机的晶闸管老是坏。或击穿或触发变小,一个月内总要坏掉好多个。我公司所用的晶闸管牌子为砚峰。是砚峰的质量不好还是轧机本身就如此,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本公司全为洛阳科技院制编,问他们也没问出所然,只是把触发小的对换而已(因为属质保,击穿的就不行)。本公司所用ABB DCS500装置。望各位大侠转告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一定要记住,便宜的东西,有便宜的道理,贵的东西有贵的道理。我们的直流传动主柜也是大部分用在轧机上,却很少出现烧硅现象,请你检查一下你的晶闸管吧

网友B:
是不是容量太少,或者没有加阻容保护装置,或是电源回路冲击太大,以前我也遇到过一次,后来增加隔离装置后系统恢复正常。

楼主:
价格问题?不会吧!!!就今天我又换了一个晶闸管击穿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