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TECH HMI与施耐德TSX MICRO3721

楼主(2005-06-19):
有谁知道PWS3260与施耐德的TSX MICRO 怎摸连接,如何设置?

网友A:
可以打电话给我 13817230359.

网友B(2005-07-30):
请问有没有施耐德Maglis系列人机界面的组态软件Vijeo-Designer的中文版或者中文手册?谢谢!bigfacecat_0_0_0@chinaren.com

网友C(2006-07-20):
施耐德的TSX MICRO ,应该是支持modbus协议的.只需要知道它们的引脚定义就可以了,用485方式来通讯.

网友D:
请问有没有施耐德Maglis系列人机界面的组态软件Vijeo-Designer的中文版或者中文手册?谢谢!

网友E(2006-09-06):
PLC通讯口的5、7脚需要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