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固态继电器与可控硅的区别?

楼主(2005-06-19):
请各位行家具体讲述固态继电器与可控硅的区别,因为有人对我讲这两者是一样的,我不同意,可又解释不清。

网友A:
好象是一样的吧,固态继电器是可控硅的一种,个人认为

网友B:
固态继电器比可控硅多了输入的限流和输出的保护电路。

网友C:
固态继电器SSR: 有交流固态继电器,以双向可控硅作为开关元件, 直流固态继电器,以功率晶体管作为开关元件, 在交流固态继电器里面,集成了光耦隔离,过零触发电路,以及输出的吸收电路。

网友D:
可控硅可以控制电流大小调功,固态继电器SSR通过通断电流调功

网友E:
不同意透明了的说法!固态继电器也可以控制电流大小以调功!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就应用领域或场合,使用环境,寿命,注意事项等又是怎样呢? 还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D:
青岭笑傲生:怎么做?

网友F:
就应用方面,在自动化控制设备中较广泛应用如数控设备,食品包装设备(充添机,罐装机,果冻成型机等)。寿命比继电器长几倍说明书有详细介绍。

网友G:
SSR是一种全部由固态电子元件组成的无触点开关器件,它利用电子元件(如开关三极管、双向可控硅等半导体器件)的开关特性,可达到无触点无火花地接通和断开电路的目的,分成交流型和直流型两大类,交流SSR一般包括耦合电路,触发电路,开关电路,吸收电路和过零控制电路,直流SSR没有吸收电路和过零控制电路。而SCR只是个功率器件而已。

网友H:
紫荆说的很详细啊,受教了。

网友I:
可控硅应该叫晶体闸流管,而固态继电器是的晶体闸流管一个子系列,它是无触点开关.

网友G:
可控硅是晶闸管(SCR),是功率开关器件;固态继电器除了包括功率开关器件组成的开关电路,还包括耦合电路、触发电路等,而且固态继电器的开关器件也未必用可控硅,比如直流SSR通常就用大功率三极管(GTR or BJT),交流SSR可以用双向SCR或是GTR。所以这两者没有可比性。

网友J:
说地很细 啊!!值得一看,

网友K:
固态继电器是功率整流器件比较低层次的应用,一般只是做为一种开关使用(软开通特性),所以没必要用GTR,GTO等器件,因为GTO 等本身就是一种门极可控制开通和关断的器件,而固态继电器的光耦触发就是用LED的节压降控制反并联可控硅的,因此可以这样看待二者:固态继电器只是一种可控硅组成的小单元,是可控硅开关功能的一种应用,是由可控硅发展来的,但由于他的软开通性在电容投切等领域应用还比较广泛。

网友K:
由于体积的限制固态继电器一般通态电流和反向峰值重复峰值电压都不高,拒我所知国内北京和株洲分别有两家器件厂可控硅电流可做到7000A,电压也可做到6000多V了。

网友L:
从定义上来说: 固态继电器(Solid State Relay)SSR是用晶体管或可控硅代替电磁式继电器,SSR无触点,响应快,并且将光电隔离集成到一起 可控硅(Silicon Controlled Rectifier(整流器))SCR,也叫晶闸管,是一种大功率器件

网友M(2007-06-10):
固态继电器能象普通继电器一样通上电源就接通,而可控硅是需要触发电路的

网友N:
固态继电器SSR:
有交流固态继电器,以双向可控硅作为开关元件,
直流固态继电器,以功率晶体管作为开关元件,
在交流固态继电器里面,集成了光耦隔离,过零触发电路,以及输出的吸收电路。
高树同讲的对,但还有一种固态继电器是闭环控制的,控制线好像有5根的

网友O:
可控硅可以控制电流大小调功,而固态继电器SSR通过通断电流,相当于无触点开关

网友N:
不对,固态继电器也可以调整输出功率大小的,我用过很多的,舞台调光电路、注塑机加温都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M:
没听说固态继电器能调功,舞台调光是固态继电器吗?

网友B:
舞台调光完全可以使用固态继电器,我有个朋友是给CCTV做灯光的,控制模块都是固态继电器,我还给他们出主意改成485总线控制,看来效果不错。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总是比知道的多,强调‘没听说’好象就有点固步自封的味道了。

网友M:
我们知道的东西总是比不知道的多,强调‘没听说’好象就有点固步自封的味道了。
我只是感到很好奇,并没有否定别人的意思啊,因为我对于没见过的东东从来不否定和批判,也许只是用辞欠当,顶多算个不懂的人,可不能算不懂装懂啊

网友P:
有一种叫做固态调压器,外观和固态继电器一样,可以通过调压控制功率

网友M:
固态调压模块

网友N:
固态继电器输入控制电压为:3~32VDC,输入低电压,可实现功率调整,输入高电压(当然是在3~32V的范围内),就可当成无触点继电器使用!

网友Q:
推荐一下,SSR其实真的很好用的,特别是用在高频动作的地方,工厂工艺有许多地方需要用到差不多1秒动作一次的继电器来带动小型离合器,以前用欧姆龙继电器10A(算不错了吧),差不多1,2个月接点都因频繁动作烧坏(国产的1,2个星期),代价很大。后来改用SSR用到现在快一年了都没坏,这一下的成本就节省好多,也减少了维修量,所以我建议高频动作的地方可以尝试更换试试。

网友R:
三相的有么?,给个品牌,价位

网友N:
纠正错误:我上面讲错了,固态继电器有的是不可调功率,有的是可调的,舞台灯光可调功率时输出串接了一个电感器

网友N:
3~32VDC是指在此电压范围内就能使可控硅导通,

网友S:
上 www.rkjf.com上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T:
我们是杭州盛唐电子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单相固态继电器,三相固态继电器,直流固态继电器,固态调压器,直流电机正反转固态继电器模块,交流正反转固态继电器模块,单相/三相全隔离一体化调压模块,单相/三相全隔离一体化整流模块,移相触发器,袁克军,0571-57109910,0571-57109810,13967134591,商祺.

网友U(2007-08-16):
请教固态调压器的工作原理?与固态继电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T(2007-10-01):
www.stanssr.com  上面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V(2007-12-29):
    介绍这些内容很好,其实固态继电器已发展了几十年,熟悉的人的比例远达不到熟悉电磁继电器的人的比例,尤其是固态继电器怎么代替传统的电磁继电器节约贵重的金属材料和能源,怎么保证固态继电器的安全和可靠性等等,欢迎交流.
    北京万方弘业科技有限公司代理希曼顿和施耐德系列固态继电器价格SSR-40DA活动价格32元;岛电经济型温控PID仪表480元,更多信息参见http://www.bjwfkj.com.cn

网友N:
固态继电器是由一些元件组成的,包括可控硅

网友W:
可控硅是固态继电器中的输出元件。

网友X:
我公司独家代理美国OPTO22 固态继电器
详情见 www.opto22.cn

网友Y(2008-03-08):
 快达最近推出性价比极高XBP系列固态继电器,建议大家可以试试。
详情可以联系我

网友V(2009-04-23):
固态继电器以高速、节约金属材料等特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但是固态继电器必须能够正确选取才能真正体现固态继电器的价值,如固态继电器连接的负载类型(阻性、感性、容性等),正确选取才能有最高的性能价格比,其次就是散热器的配套,一般说来40A以下不需要配置风冷散热,40A以上需要根据环境条件、固态继电器的性能选取合适的具有风冷或水冷等的散热器,有一部分固态继电器采用的可控硅性能好,发热量非常小,而有些固态继电器发热量比较大就需要较大的散热器和好的散热条件。

网友V:
可控硅有:单向可控硅、双向可控硅、反并联可控硅模块、可控硅二极管组合模块;固态器有交流固态继电器,有直流固态继电器,接点大部分都为常开型,固态继电器是由可控硅或其它大功率元件、光电隔离器件等组成,P型固态继电器除控制电平和反并联可控硅模块不同、保护功能不同外,控制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Z:
好东西,学习了 .介绍这些内容很好,

网友AA(2009-05-25):
生产SSR/SCR/可控硅/电力调整器(30A-500A)/代理台仪温控器等等工业电器产品/

质量保证/价格有绝对优势!!

http://www.dong-da.com

广州东达电子有限公司

网友AB(2009-11-01):
请教:被控制器件极易短路,应用那种继电器进行控制?

网友AB:
我们用的铝合金熔化炉发热件极易短路,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C(2009-12-31):
不错,学习了不少知识.

网友AD(2014-06-18):
引用 网友M:
没听说固态继电器能调功,舞台调光是固态继电器吗?

那是你孤陋寡闻,不只可以调节功率还可以做调压!SO465020就是用于调压,典型应用就是调光!

网友AD:
引用 网友R:
三相的有么?,给个品牌,价位

法国赛德的SGTA系列就是,价格根据数量不同也是不同的

网友AE:
可以到 低压电器交易平台 看看 里面有各种型号的 说明

http://www.zysce.cn

网友AF(2014-08-08):
路过我啦学习一下辛苦了

网友AG:
好。。。不错,,,长见识了

网友AH:
我们有做固态继电器 进口品牌 我是厂家 苏18017460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