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请教方案

楼主(2005-06-19):
请教:我有4台EX的PLC要与上位机DCS用485通讯,请问:我4台PLC都做从站好呢,还是用其中一台做主站.3台做从站,先把3台的数据读入做主站的一台PLC后,做主站的一台PLC再与DCS通讯.那种方案好,编程简单呢?

网友A:
两种方式差别不大,问题主要是DCS和台达PLC的通讯,采用后一种方案,台达PLC之间通讯也很简单,用一条MODRD指令就可以完成通讯读取。还需要考虑的是你系统对通讯速度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