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华控制卡的问题

楼主(2005-06-19):
我用的是凌华的PCI-8164卡,和电机连接好以后,动作一段时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有时候不能执行发的命令,如我让电机正转可以,但我让它翻转,但是还是正转有时不转,我估计是脉冲信号没有发过来,但如果没有脉冲为什么还可以转呢,那如果有脉冲,这个方向问题怎么解决呢? 望各位大侠帮忙,谢了!

网友A:
脉冲有没有发出来,可以用万用表量 脉冲有没有发出来,和方向信号有没有发出来没有关系 方向有没有发出来,可以用万用表量

楼主:
现在的问题我可以肯定的说,脉冲是有发出来的,我用同样的信号线,换了一个其他功率的电机试了一下,就没有这个问题。会不会是电机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