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马达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5-06-19):
我厂有一台SHINKO牌伺服系统发生故障,型号TYPE-5000 现象为:在开机后过一段时间(不定时)出现保护,显示OL代码.经检查代换确定是马达故障.拆下对马达检查,排除轴承,线圈,编码器.把马达送修几次未果.马达有一现象,在用手对转子人工来回转动(不通电),有时会发生很紧的阻力,是磁场的阻力,放一段时间又好了,有时又不好了,是什么故障?是否是转子上的磁铁失衡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是不是电源线短路啊?他短路后会出现不通电时候转子上面很大的阻力的现象!

网友B:
呵呵,你自己拆下来的?当心恢复时它的性能会更坏哦

网友C:
磁铁是永磁的啊?!伺服空载正常吗?如过空载不正常,不能让控制器自动调整,转换手动调整试试?

楼主:
电源线没短路啊!空载也不正常啊!用手对转子转动时是单一个马达!是否是磁铁坏了!

网友D(2005-08-16):
请你提供编码器的型号,接线方式,编码器有+U,-U,+V,-V,+W,-W,+A-A,+B-B,+Z-Z。吗?或许我能帮助泺

网友E(2006-10-16):
嗯!或许是编码器故障。

网友F:
你有说的是用手转动不带电的锭子吗?你试一下手动控制的情况呢!因为伺服马达的磁铁是永磁的,听你讲因该是你的永磁铁有可能不行,因为你是说"有时会发生很紧的阻力是磁场的阻力,放一段时间又好了,有时又不好了"不会存在放不放的区别呀!

网友G:
是否为参数问题!

网友H(2007-02-08):
编码器是多少线的

网友I:
换个电机,我也碰到过,是FANUC的,现象和你的几乎一样,最后还是换了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