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电子开关测试

楼主(2005-06-19):
各位师傅,我现在有一车用电子开关,内部一边是个长铜块连到电磁线圈,另一边是两个小铜片,一个有电,一个没电.理论上电磁线圈上的电一通,长铜块和两个小铜片吸合,完成动作,但实际中吸合过程会产生振动的情况,对产品质量有影响.我想怎样尽量通过电的方式,对开关内部改变的越少越好,测试什么参数,来验证产品质量的好坏,寿命长短与否,不知有谁做过类似的工作,给小弟以指教.联系电话:13489204806,信箱ygsh16@163.com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一个微型继电器,如果有振动应该是电源电压不够高。

网友B:
所有有接点的电器都有接点碰撞问题。电源电压不够高可能是原因之一。 如果只测一台,用普通示波器或者记忆示波器就可以;如果批量大,可以考虑专用检测设备。

楼主:
用示波器应怎样测?测什么?

网友B:
5V 电源串联电阻、接点,动作时看接点电压

楼主:
回跳时间该怎样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