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菜鸟级的问题

楼主(2005-06-19):
变频器的启动、正反转、多段速度指令能否由PLC给,是不是可以直接把PLC的的输出信号直接接到变频器的端子上作为变频器的控制信号呢?

网友A:
可以,设定好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入端子,PLC编好程序就好了

网友B:
PLC控制变频器启动、正反转、多段速度可以DI端子、AI端子或通讯方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