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PC到PLC的串口通讯

楼主(2005-06-19):
从PC上读D1050的数据,D1050中数据为2000 从串口调试工具发送 “3a 30 31 30 33 31 34 31 41 30 30 30 31 43 44 0D 0A” 即:":0103141A0001CD0d0a" 返回的数据为“:01030207D023” 请问应该怎么计算返回值?还是我发的命令有误?

楼主:
呵呵,一时糊涂,07D0就是10进制的2000

楼主:
to yangyafeng老师: 我用vb开发的上位机软件,开始用Rs232口与PLC通讯,一切读写正常,后来我改成485转232的接口就通讯不上了,真是很奇怪!开始我还以为是485线接反了,可是换过来也不行。 后来我干脆用串口调试单发一条命令给PLC,还是用232可以,用485转232接口,不行,换另外一个485转232口也不行,不知何故? 难道用485通讯还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网友A:
小弟学识浅薄,不敢称之为老师,还希望各位工控前辈多加指点~^_^~. 如果说在线接正确的情况下,只要保证了485口的通讯格式与PC串口格式一致,应该说可以啊,需要注意COM2通讯格式是否正确,PLC 的COM1即RS232口出厂值格式为9600,7,E,1,若用COM2即RS485也需要与PC串口通讯格式一致。 PLC的COM2的通讯格式设定由PLC中的特殊数据寄存器D1120设定,若设定为9600,7,E,1,则D1120的设定值为H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