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我想做一台高速反应及能高速机械

楼主(2005-06-19):
我想做一台高速加减速度的高速反应机械,能控制2轴马达,功率大概是1KW/1马达.请问如何选用PLC及伺服控制器.请各位大高手给予指点,谢谢.电话:13823798940,廖生

网友A:
你提供的参数很不具体,无法给你提供方案

网友B:
需要知道速度,转矩,响应时间,还有马达之间是否需要插补还有一些其他参数,请提供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应. 现在我想使用三菱的PLC及伺服,伺服为MR-J2S-100A,请教,PLC能否选择FX1N,以上请指教!谢谢.

网友C:
采用两轴车床系统+两轴伺服,经济适用,功能强大,无需编系统程序。

网友B:
to 活在工控: 好像有些勉强。高速加减速的时候还要注意惯量的问题,不然很容易出现系统刚性不足或者机器定位时候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