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4-20mA信号转RS232±15V信号通讯

楼主(2005-06-20):
现有一智能仪表想要和计算机进行RS232通讯,但仪表是采用一种非标准RS232通讯电平,也有三根线,发送Tx,接收Rx,接地Gnd。现在标准RS232通讯电平都是±15V电压信号,而该仪表只是发送端Tx采用±15V电平来发送信号,接收端Rx采用的是4-20mA来接收通讯信号,现在不能用计算机直接通过串口来跟仪表通讯。请教各位:怎样把仪表的Rx端转换成±15V电平信号,然后跟计算机通讯。 1、有没有现成的产品。 2、电路上如何实现 感激不尽!

网友A(2005-08-09):
你所讲的是带HART通讯协议的仪表,DAFFLEE@SOHU.COM

网友B:
RS232到TTY(20mA电流环)通讯规程之间的转换有很多现成的产品,不需要外接电源。 比如: http://www.fourstar-dy.com/cp/SC-20/sc-20.html

网友C:
考虑换个方式把,用CDMA/GPRS的DTU如何,倚天科技产品在这方面不错的

网友D:
用信号隔离转换器可以实现(V/I 、I/V)信号的隔离转换。 详细技术资料:www.sun-yuan.com/chinese/view_product.asp

网友E:
该仪表很老了,采用的通讯方式叫20mA电流环,我们有这样的转换模块,美国进口,可以把电流环信号专程标准RS232信号或RS485/422.备有资料,欢迎索取。

网友D(2010-02-02):
这里有现成的低成本、小体积、高精度成熟产品。

RS232/RS485数字信号转4-20mA/0-5V的模拟信号(D/A转换器):ISO DAO系列

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chinese/view_product.asp?id=222

4-20mA/0-5V的模拟信号转RS232/RS485数字信号 (A/D转换器):ISO 4021系列

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chinese/readnews.asp?id=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