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损失计算方法,虚心求教,谢谢各位师傅!!

楼主(2005-06-20):
请问各位师傅,计算电压损失的公式,我有一台250KW的电机,用YJV1*240电缆带,供电距离300米,电压损失约有50V,请问这个电缆有问题吗?谢谢各位。

楼主:
还需要计算电感引起的压降吗?

楼主:
我等待的人儿,你为什麽还不到来呦......

楼主:
期待您的留言,谢谢。

网友A:
电机是380V的吗?额定电流多少?接线的地方发热吗?电缆是架空?穿管?

楼主:
电机是380的,444A,敷设电缆桥架,电缆温度50多度(测温枪)

楼主:
难道没人会计算吗?还是不愿计算

楼主:
点击的人这样多,留言的却这样少,请您发表以下意见不好吗?

网友B:
计算这个东西在N年前会,现在还给老师了,呵呵

网友C:
其实用欧姆定律就可以计算。

网友D:
我介绍一个网址www.gotocad.com去找找吧。

网友E:
1\电缆面积多少?是不是电缆阻值太大拉,电缆不应该有电感损耗(有也很小)444A电流应该150MM2以上 2\还有电压损失约有50V,是怎么量出来的,必须是电机开起来以后量电缆两断

楼主:
沙子:   1.电压损失约有50V,是电机开起来以后量电缆两断(是这样测的)   2.240平方铜芯,交联电缆

网友F:
其实是你的电缆的电阻相对与你的电机的电阻大了些,你的电缆许要 再粗些差不多。其实就是用欧姆定律计算电缆与电机相当串联的两个电阻。

网友A(2005-09-03):
不正常,可能这50V都在接头两端。在接线的位置量两端电压

网友G(2007-06-02):
你的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能交流一下吗,我现在也碰上这样的问题了,我的QQ是534472334,邮箱023lixiaobo@sina.com

网友H(2007-08-28):
1.将电源测电压抬高,加电容补偿或改变变压器抽头.
2.在电机侧并电容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