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求助:ABB变频器跳闸问题

楼主(2005-06-20):
我们有台输送机变频器(ABB ACS140 0.75kw 单相接法)用近来频繁跳闸,报警信息为FL5(过载),输送产品是1吨托盘,我对ABB的变频器不是很熟悉,请问调整哪个参数可以提高过载能力?谢谢!!!

网友A:
个人觉得你应该对负载的变化有所掌握,单单的把变频器的过载系数调高并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反倒可能增加安全隐患!!! 9906为过载电流参数,9905为电压等级---有时候电压等级也会引起故障!

网友B(2005-08-02):
ACS140一般适用在负载变化不大的场合,用在输送机上不合适。你这种情况只有让输送带先运转后,再上负载。如果还不行,只有换变频器(用ACS800的)

网友C(2005-10-06):
用acs550的也可以,性价比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