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三菱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5-06-20):
我有一台三菱A100(55kw)的变频器一上电就报OC3;检查发现模块.驱动电路.主板都好.并且和主板连接的排线都很好!请问各位大虾这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A:
检查参数设置

网友B:
常规是主板问题,先把参数作记录再把参数初始化。试一下,联系027-85712619熊哓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