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信号传输问题

楼主(2005-06-20):
各位工控好友,谁知道4-20MA信号走什么样的线缆,最远距离有多远?最好能提供一张信号衰减表说明?

网友A:
无源隔离放大器IC 参数: 输入:4-20mA 输出:4-20mA 隔离电压:3000VDC 封装:SIP12 体积:32*14.2*8.9 负载能力:350欧 精度:0.2% 非线性度:0.2% 特点: ISO系列4-20MA电流环信号隔离放大器是单片两给制无源隔离的混合集成电路.该IC内部包含有电流信号调制电路信号耦合隔离变换电路等,很小的输入等效电阻,使该IC的输入电压达到超宽范围(7.5V-32V),以满足用户无需外接电源而实现信号远距离,无失真传输的需要.IC内部陶瓷基板,因印刷电阻工艺及新技术隔离措施使器件能达到3KVAC绝缘电压和工业级宽温度,潮湿,震动的现场恶习劣环境要求.ISO4-20MA系列产品使用非常方便,无需外接任何无件就能实现4-20MA电流环隔离或信号一进二出,二进二出等变换功能. 应用: 地线干扰抑制,4-20MA信号远程传输,安全隔离栅.安防.电力,医疗设备安全栅,仪器仪表信号收发,工业现场信号隔离,模拟信号数据隔离,采集. 联系人:高先生 TEL:0755-21166981 E-MAIL;ggxx123@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