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信号传输问题!!

楼主(2005-06-20):
各位工控好友,谁知道4-20MA信号走什么样的线缆,最远距离有多远?

网友A:
一般来说,选用屏蔽电缆即可,最好选RVVP-2*1.0或RVVP-2*1.5的。距离最好问一下电缆厂家,据我所用过的,350米应该没问题,关键你的输出带负载能力怎样。

网友B:
想走远点,可以在中间加装一个4-20mA转4-20mA的模块

网友C:
诸位,硬件手册上说S7-300模拟量输入模块SM331的除了80mV外的电量所支持的电缆长度为200M,请问,能达到这种长度吗?两线制4-20 mA的电流信号采用RVVP -2×1.5的电缆进行接驳,诸位兄台的实践长度最远是多长?制约因素是衰减抑或是干扰呢?   请赐教。 以下是对《求助:4-20mA模拟量的最大传输距离是多远?》的回复: 张敬轩:   2004-9-14 9:06:00    我没有理论知识,我回答只是做个抛砖引玉,我在现场的应用是,采用RVVP电缆,我配电,我应用最远距离大概有150米左右。 lly:   2004-9-16 12:42:00    如果不考虑干扰的话,理论上可以无限远。   但我接触过的最多有到500米左右,是库区的,   4~20mA电流信号基本可以不考虑衰减,只受信号源(变送器)本身负载能力有关,比如液位50%时,输出信号12mA,即使在线路再串入一个100欧电阻,其输出信号还是12mA。PLC/DCS AI 模块通道一般有一个250欧电阻与变送器串接,转换成1~5V电压进行采集。   当然,如果有很多信号点在一起,且离控制室比较远,电缆数量大,折合成本考虑,也可以采用远程I/O模块,或者多路巡检仪,通过数据总线方式将数据输入到PLC/DCS。   但是我觉得4~20mA信号直接接入是最可靠,刷新速度最快的一种方式. 屹鸿:   2004-9-16 16:23:00    我觉得不应当是无限远,因为线路越远,线阻就越大,阻值越大,则电压损耗就越大,相应的电流就会有点偏移,造成大误差. lly:   2004-9-18 20:30:00    4~20mA信号与线阻没有关系的,只要总阻值在信号源负载内 microtomato:   2004-9-18 21:13:00    模拟量信号不要传太远,因为这样比较容易受干扰。距离远或比较分散的应该考虑现场总线。 mornshine:   2004-10-24 17:21:00    我觉得4~20mA信号的远程传递,除了采用RVVP电缆,还要考虑到线路对信号的损耗以及信号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而4-20mA/4-20mA隔离放大器IC可以将信号的输入/输出、工作电源三隔离,输出端电源的电压为宽范围(18~36V),带负载能力650~1000欧姆,精度0.2%。 王成功:   2004-10-25 15:51:00    我觉得lly说得很对,在实际应用中,我也有4-20MA 传输距离超过400米,没有问题,只要做好屏蔽。 傲慢与偏见:   2005-3-4 9:21:00    我也用过,不过只有40米 逍犸:   2005-3-4 9:39:00    小弟用过RVVP 1.0 长160M的,场合是卷烟厂的卷接包车间温湿度传感器。 tyj:   2005-3-4 14:22:00    我用过超过2000米的,这只要防雷,屏蔽做好了,应该距离很长的,只与线缆电阻有关,看仪器自身的负载能力,象有的变送器,负载电阻可达到1000欧姆,但一般转换电阻都是在250欧姆,换句话说,只要你的线路电阻在750欧姆以下,此仪表输出传输(电流)就应该没有损失,当然这距离你可以想像一下有多长,这种情况下电缆投资就相当大,就得考虑,无线、总线等传输方式了。1.5mm的铜线线电阻是很低的! 广州科达:   2005-3-5 9:29:00    其模块是“恒流源”设计   其功率大小决定输送能力   用计算法可粗估输送能力      在投入现场使用前,用按实际线路的长度试下就最真

网友D:
理论上是恒流源,实际上带载能力是有限制的,250欧姆左右。

网友E:
要想增强带负载能力,可以选择有源的隔离放大器 IC。一般情况下可增加到650欧姆,而且信号经过隔离后可以抑制地线环流,增强抗干扰能力。 详细技术资料: www.sun-yuan.com

网友F:
根据防爆得要求来计算电缆得长度

网友G(2008-10-16):
4-20mA是恒流源发出的,只要不超过可以带的最大电阻确实可以无限远,直流信号抗干扰能力很强

网友H:
? 长距离的信号线要求绝缘性能要好.

网友I:
屏蔽电缆KVVRP-2*1.0

500米的距离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J:
DCS电缆JYPVP,1000米没问题。

网友K:
1000米以内没有问题

网友L:
1000米啊?真的假的??

网友M:
1000米估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