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请问abb的acs800的板件可否用于acs600上

楼主(2005-06-20):
我公司要进设备,现有的变频器是ABB的ACS600,新设备的变频器拟用ABB的ACS800。请问ABB的ACS800的备件是否可以用到上?? 谢谢!!!

网友A:
咨询经销商

网友B:
ACS800的备件只有一个可用在ACS600全系列上,即控制盘CDP-312R。整流桥也许能用上,那要看功率是否匹配。 反之ACS600的控制盘CDP-312可用在ACS800上,但有些参数调不出来。ACS600的一些外置选件,如制动崭波器,总线适配器等可用在ACS800上。

网友B(2006-03-28):
这些人,不知道就别说吧,误人误已。情况我在上面都说清楚了,你们怎么不看呢.

网友C:
吴先生:
别见怪,这个论坛就是这样,不忽悠的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