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的显示器突然画面变小,屏幕变暗,其原因?

楼主(2005-06-20):
工控机的显示器突然画面变小,屏幕变暗,其原因? 通过调整,可以将画面变大,但屏幕亮度仍然不够?请大师们帮忙分析原因。谢谢!

网友A:
换台显示器试一试,是否显示器故障。

楼主:
谢谢回复。使用的是研华工控机,换显示器有什么注意事项?还请继续指导,不甚感激!

网友A:
没有什么特别的,找一台普通显示器就可以。注意一定在主机和显示器电源全断开的情况下替换。

网友B:
应该是电压低的原因,如果您有维修的条件的话,可以先查一下显示器的高压部分和供电电源部分。

网友C:
是不是cpu电压低

网友D:
你的现场环境是不是潮湿啊?打开显示器看看显像管的管座是不是氧化了,或是高压包有问题。

网友E:
工控机的显示器和电视机一样,有一定的使用年限。一般到了后期,显像管最容易出现老化现象。普通的显示器的信号格式与一般的工控机不一样,一般不能直接更换。我们已成功换过多台不同型号的工业显示器,网址:www.instru-tech.com.cn

楼主(2005-08-15):
用一台普通电脑的显示器就可代替,但由于显示器大小与机柜上的不一至,不太好看。只好将原显示器送电脑城维修,电源部分有问题,花了200多元就解决了。

网友F(2007-01-26):
同意楼上所说-----
 huyie: 用一台普通电脑的显示器就可代替,但由于显示器大小与机柜上的不一至,不太好看。只好将原显示器送电脑城维修,电源部分有问题,花了200多元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