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什么叫回参考点

楼主(2005-06-20):
在伺服系统中有一种基本功能称之为“回参考点” 我想请教一下这种动作的概念? 回参考点这个动作的现象和原理? 什么是参考点? 参考点是人为设置的还是机械装置上的开关?? 谢谢高手和斑竹的赐教!

网友A:
因为大多数伺服系统用的反馈系统为增量编码器,因此在重新上电以后就需要给机器一个参考的零点,此过程为回参考点。 参考店可以是机械的行程开关也可以是接近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