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 转矩 平衡

楼主(2005-06-20):
那位朋友 用安川变频器 开环 两台变频器同轴托动 一个负载,转矩 平衡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A:
两台变频器同轴拖动一负载,将两变频器设定一主从关系,从主变频器中取模拟量信号输入从变频器。请问你是做的什么控制, 力矩控制还是速度控制。安川什么型号》??

网友B:
您应该使用变频器中的P/PI功能非常简单,不过千万别理解成PID奥?不是所有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