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TO 中达

楼主(2005-06-20):
TO 中达: 在使用台达ES系列时发现,有的PLC的X有信号输入(PLC指示灯亮)但在程序中却不接通. 已经有两次这种情况了,一次是60点,一次是24点. 会不会是PLC光偶的问题?

网友A:
X的指示LED灯亮,说明信号已经耦合到内部,估计可能跟程序有关。能否把程序发给我看看:yafeng.yang@deltadg.com.cn

楼主:
TO YANGYAFENG 你在东莞吗?

网友A:
我在苏州吴江,台达吴江厂.

网友B:
60点的硬件也有BUG就是CPU和驱动板之间的连接端子接触不好,出厂测试时就会遇到好多这种现象,从设计到现在,这个连接端子换了三种了,你还如用32+32可靠性高一点,

楼主:
TO delta: 谢谢你.你那里24点的有遇到类似的现象吗? 把客户那里的24点ES机带回来测试了一整天动作了将近4000次都没有异常,现在都不知道还敢不敢再卖.

楼主:
TO delta: 谢谢你.你那里24点的有遇到类似的现象吗? 把客户那里的24点ES机带回来测试了一整天动作了将近4000次都没有异常,现在都不知道还敢不敢再卖. 对台达的产品我是支持的,为了更好的推广这个产品,这里有一些建议,看能不能改进一下. 1,台达ES,EX,PLC的接线端子比三菱的间距要小一些,配线时用 1-3的还要侧一点才放的进去. 2,编程资料略显不足,象功能模块,LINK和MODEM的功能介绍,位置控制单元,PID的使用不知道在哪里查的到,在www.delta.com.tw上也没有,希望能早些看到. 中国人要支持国产品派,首先要有多一些了解这个的优势和不足,要选择适当的场合去应用,希望中达可以给予更多一些的帮助.谢谢啦.

网友C:
To 感悟人生 謝謝您對台達產品的支持! 台達PLC的技術手冊可至以下網址下載: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plc/plc_manual.asp

网友B:
TO:感悟人生 我以前是在台达做生产的,对其产品较为熟悉,只有60点的端子特殊一点,我也曾向一些负责人进言改进,但是没用(包括变频器的一些改进方案!其它的可靠性还是不错的!

楼主:
谢谢,资料真不少.多谢啦.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