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台刚性连接伺服如何实现时时同步?

楼主(2005-06-20):
现有一应用,2台伺服电机需要刚性连接,两台电机必须是时时同步的,控制问题应如何解决?请各位大虾不吝指教

网友A:
最好让两台电机都跟踪一个虚拟轴(纯数学计算轴),同时不断实时判断两轴的位置偏差并及时纠正.

楼主:
谢谢指教,但这样我试过,效果并不好,因为2轴的伺服更新不可能同步,两轴之间速度和位置不可能时时同步,有时偏差还会很大。

网友B:
“因为2轴的伺服更新不可能同步” 这能差多少?应该是毫秒级的偏差。 “两轴之间速度和位置不可能时时同步” 绝对同步是不可能的,误差不足以产生影响就是了。 “有时偏差还会很大” 这在很大程度上看伺服环的调整了。

网友A:
“2台伺服电机需要刚性连接” 你是指两台电机驱动同一机械轴吗? 我说的办法是要用上位的运动控制器。没有推荐两轴一个做主,一个做从,因为这样会导致主轴速度波动在从轴扩大。 “因为2轴的伺服更新不可能同步” 如果考虑位置环用运动控制器,可以做到同步。比如运动控制器的采样周期为0.5ms。伺服电机的采样周期(速度环)一般都小于0.5ms.能做到位置同步,速度环的引起的波动在实际系统上可忽略不计。 “有时偏差还会很大” 如果能做到实时调整,这种现象可以通过不断调整位置偏差来避免。 如果有兴趣,我可以发给你程序例子供参考。

网友B:
伺服电机的采样周期(速度环)一般都小于0.5ms.能做到位置同步,速度环的引起的波动在实际系统上可忽略不计。 伺服速度环小于0.5毫秒?这样的伺服已经不便宜了吧。一两毫秒的到是常见。

楼主:
各位大哥,小弟是用两台伺服驱动一个大滚筒,对同步要求较高,同步偏差小于5角秒,我考虑让电机工作在力矩环、控制在位置环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A:
TO:刘岩利 伺服速度环小于0.5毫秒?这样的伺服已经不便宜了吧。一两毫秒的到是常见。 如果我没记错,安川伺服采样周期一般是0.25ms.价格好象市场上还能接受. To:Aland: 不知你在哪.我倒是有兴趣与你一起做试验.我的办法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你要是没兴趣,我也就不多嘴了.

网友C:
是不是市场上的主流变频器都是电压型的?

网友B:
“我考虑让电机工作在力矩环、控制在位置环不知道可不可以?” 个人认为这样比较好。

网友D:
能不能讲一下电机工作在力矩环、控制在位置环是怎么实现的,学习一下?

网友E:
采样周期和速度环响应速度是不同的概念

网友A:
" 能不能讲一下电机工作在力矩环、控制在位置环是怎么实现的,学习一下?" 我也想学习一下.刘版主方便的话给大家上堂课吧.提前谢谢!

网友F:
我在安川工作时,曾见过安川的伺服控制实验装备,两台功率不同的伺服电机轴相对而放,中间间隔200mm左右,通过刚性夹具在电机轴边缘位置固定一根铅笔丝,两电机做同动实验,或急停或频繁正反转或高速起动停止等各种运动铅笔丝没断。。。主要是那运动控制器好,mp2000系列的控制器,由于通过总线通讯方式进行同动控制所以同动性极强,而且可进行直线最多16轴,圆弧2轴、螺旋3轴的插补运动。。。 安川的机器人MOTOMAN大家都知道吧早在1977年就生产销售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就是使用安川自己的专用机器人控制器。安川已经和西门子99年合资组建个公司专门研制生产工业用驱动系统。安川本身有PLC的,只是目前在国内没有销售,欧姆龙的PLC想必大家都用过吧,其实是安川的小型PLC产品转让给欧姆龙的,欧姆龙的变频器就是安川的淘汰产品G3系列的转让,安川的大中型PLC控制器的性能很好的,只是价格太贵了。。。 TO: Aland,您的系统同动问题主要不是电机,关键是控制器的选用上,我现在早已经不在安川公司了,说句心里话,虽然恨小日本,但他们的东西有些确实不错,您如果要做很好的同动系统,建议您可以试用安川mp2000系列的运动控制器。。。 咳~~~什么时候我们能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可以称霸世界的控制产品啊,兄弟们,努力吧。。。

网友F:
采样周期和速度响应特性确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安川的伺服:速度响应特性为400HZ,什么概念,就是在电机转子惯量和负载惯量相同的条件下,速度达到稳态后(一般测试为额定速度)对电机速度加入扰动值使之偏离稳态值10%(这个百分比记不大清了),扰动撤消后系统自动恢复到设定值(也就是额定值)的时间长短,400HZ意味着每秒能做400次,单次响应时间就是为2.5ms,此数值低于1ms几乎没有,除特殊的伺服系统,有些产品的样本标识响应频率为几千HZ应该是夸大成分居多。 至于速度环采样周期?编码器采样的脉冲信号要经过一个速度运算器转化为数值后,再和速度设定值在速度环比较器比较后等到的差值进行速度环的PID调节。那么这个所谓的速度环的采样周期如果是伺服驱动的运算周期或基频要比这小的多的多。。。如果这个周期是“速度运算器”每次读取编码器反馈脉冲的周期呢?那也要小的多,例如伺服编码器反馈为2048P/R,额定转速为3000转,那以额定转速转动时脉冲的频率为2048*3000/60=102400HZ,周期为0.0098ms,想要读取这些脉冲周期起码要比它小很多吧?。。。如果为“比较器”每次读取“速度运算器”数据的周期呢?“安川伺服采样周期一般是0.25ms”我在所有安川资料的阅读和安川的技术培训中从没听见过这个数据,不好意思也没有问到这个数据,估计是小日本作为技术保密资料讲课时故意漏掉了吧,呵呵。。。 其实关心驱动器本身的性能不是关键问题,要实现同动,最关键就是外部的那个控制器,它能否实现给驱动器信号的同步性,一般通过通讯模式给驱动器速度或位置设定信号同步性最好。。。

网友F:
关于控制模式,伺服一般有3种控制模式:位置、速度、力矩模式,这可以选择,在安川伺服中,pn000.1可以设定,当设定为4、5、6、7、8、9、A、B时就可以进行两个模式通过信号的输入来切换,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工艺要求进行响应的模式应用。 关于3个环,一、首先电流环也就是力矩环是最内环,它的反馈是在驱动器内部做的,通过霍尔效应元件检测每相输出电流反馈给设定电流比较后进行PID调节这就是电流环(力矩环),当采用力矩模式控制时此环节单独作用,速度环和伺服环被关闭,但速度检测仍有效,因为扭矩控制时我们为防止超速要设定速度限制参数。。。二、速度环位于电流环外的第二环,它通过编码器反馈的脉冲信号经过“速度运算器”后和速度设定进行比较后进行PID调节后输出,这就是速度环,它的PID输出直接就是电流环的设定值,所以当选择速度模式时实际上速度环和电流环(力矩环)都发挥作用,电流环是必须要发挥作用的无论什么模式。。。。三最外面的环就是位置环,它通过编码器反馈的信号与设定的位置值比较后不是给比较器而是给偏差计数器也就是说位置设定脉冲为加记数,那么反馈的编码器就是减记数,然后记数器输出进行PID调节这就是位置环,位置环的这个输出信号和位置设定值的前馈信号进行叠加后就作为速度环的速度设定了,所以说当采用位置模式时3个环位置环、速度环、力矩环都工作的。电流环(力矩环)是只要电机转动就工作的环,无论何种模式。。。 至于“电机工作在力矩环、控制在位置环”?我的理解就是选用了位置模式,因为电机始终工作在电流环,因为只有电流才能对电机起决定性的作用,但这是我们无法选择的,呵呵,然后控制在位置环,是否理解为控制模式选用为位置模式?

网友B:
能不能讲一下电机工作在力矩环、控制在位置环是怎么实现的,学习一下?" 怎么实现?电机驱动器工作在力矩模式,在上位控制器上实现位置环的闭环控制。这样可以饶开驱动器上速度环的延迟。这种方式需要相对比较好的上位控制器。

网友G:
“安川伺服采样周期一般是0.25ms” 位置环采样周期吧,速度环不可能的。

网友F:
刘兄的方案不错,检测位置信号反馈上位通过上位做位置环PID控制,将输出量通过合适的算法转换后输出模拟量同时给2台驱动器的力矩设定?还是检测信号反馈上位后做2个PID控制,通过合适的算法转换输出模拟量分别给各自的驱动器?位置信号检测应该一个就可以了,因为负载为同一负载刚性连接。这样只要在两台电机没有位置偏差的前提下始终保持对负载施加同样的力矩就能保证同动。 我的疑问如下:1、控制器通过模拟量和驱动器进行力矩信号设定?模拟量的抗干扰性很差,而且即使没有外部干扰,控制器和驱动器本身也很容易产生模拟量的“零飘”扰动,所以在力矩和速度模式下用外部模拟量控制时,为了防止“零飘”通过“零钳位”功能使电机在停止位置进行±一个脉冲以内的箝位,即使在外力作用下转动也会自动返回箝位位置的。模拟量0位都有扰动,那如何保证控制器给驱动器这一力矩值的准确性呢?有偏差如何保证同步呢? 2、饶开速度环的延迟?速度环的主要计算是:反馈信号和设定的差值进行比例和积分环节的调节。这一延迟有多少?这一环节省略的延迟时间,和采用外部位置环后位置环输出后的算法计算时间及模拟量的传输、I/O保护电路延迟时间、线路的电感电容效应等时间的合值,两者比较哪个更长呢?这个时间倒不是主要问题,如何解决模拟量的抗干扰问题是这种方案的关键。 如果能把在控制器里把力矩输出转变为数字信号通过通讯方式传输给驱动器,这样做方案倒可行,但是通讯信号给驱动器哪个数据区?好象很多伺服都没有扭矩控制时的内部给定值,只有外部模拟量设定,即使有些伺服可以进行内部力矩设定,我们还需要了解该产品的通讯格式及该数据的地址,控制器也要写相应的数据通讯格式。

网友F:
简单点说就是不是伺服驱动器的问题,是外部控制器的问题,选用了合适的控制器一切都不是问题了。。。要想同动性好点肯定要多花银子了。。。

网友F:
何谓“采样周期”呢?想了半天还是不解。。。哈哈 伦茨伺服有如下数据: 转矩环循环周期:0.0625ms,动态响应时间1ms 速度环循环周期:0.25ms,动态响应时间6-20ms/1000rpm(M=1.5Mr) 位置环循环周期:0.25ms 循环周期是否就是采样周期?循环一次读取一次反馈值嘛。。。 安川五上述循环周期或采样周期数据。。。

网友B:
位置当然是要检测两个电机的位置,世界上有绝对的刚体吗?如果有,楼主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1、如果存在干扰,什么都不要提了。我听一个大型国企的工程师说,他开发设备,用了两年才发现动力线和信号线不能缠绕在一起走,对于这种水准的人士,就不要指望做出真正有精度的东西了。干扰,是可解决的问题,而响应延迟则是不可解决的问题。 偏差肯定是存在的,控制器的作用就是保证偏差足够小。 2、无论用什么方式,所谓“采用外部位置环后位置环输出后的算法计算时间及模拟量的传输、I/O保护电路延迟时间、线路的电感电容效应等时间的合值”会不存在吗?

网友F:
现在楼主进行同动控制的关键不是解决速度环响应延迟的问题,而是控制器如何同步的控制驱动电机的问题,速度环的响应延迟在同动控制中的影响很小。。。采用通讯方式进行两个电机的同动,那么在驱动器内部速度环的输出直接就给了电流环做设定,这样就免除了“采用外部位置环后位置环输出后的算法计算时间及模拟量的传输、I/O保护电路延迟时间、线路的电感电容效应等时间的合值”。。。 在伺服应用中有一种扭矩前馈功能可以缩短定位时间,就是由上位机做位置环PID调节,同时将位置环的输出经过微分比例处理后前馈给电流环给定,过分使用前馈会产生超程和欠程现象,这种方式使用于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模式下。。。 同时也有驱动器工作在位置模式下的速度前馈功能也能缩短定位时间,与上边的功能区别在于上位不做位置环PID,仍由驱动器来做,上位机只是将位置指令经过微分比例处理后前馈给速度环给定。。。 刘兄提出的完全舍掉速度环,由上位完成位置环后直接给驱动器电流环由于没接触过,可能会有效,但不知道同动效果是否会理想,如能做的很好倒不为个很好的同动解决方案,只是不知道那位置环的PID后的算法该如何写?是否加微分前馈?有无成功经验? 我自己做过的同动都是靠通讯解决的,我用的是德国的内部带控制和编程器的伺服,我只要通过通讯改写对应的速度和位置地址的数据就完成了同动,我做的同动运动有同动且同速运行的;也有同动不同速的,不同速的只要将其中一台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做相应调节就好了。。。呵呵,关键我人懒就用了最懒的方案解决了。

网友A:
“安川伺服采样周期一般是0.25ms”      位置环采样周期吧,速度环不可能的。 话说到这份上,我只能实话实说.安川电机的采样周期为0.25ms是安川电机欧洲的技术支持工程师亲口对我讲的.大家也许不知,安川在欧洲70%的销售都是靠OMRON公司做的.安川在欧洲的SIGMA II系列都有DPRAM.我们公司为其开发的与SIGMA II为一体的MCW151在欧洲去年一年就卖了3000块.最大客户就是TETRA PAK,MCW151使原来每秒贴6个吸管的机器速度提高到每秒11个!因为我们有很实用的硬件色标采集功能.三菱公司在欧洲高速系统也是买我们的产品做的. 凡夫俗子: 认识您很高兴. mp2000系列的运动控制器在国际市场上卖得并不好,日本人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软件做得不行.编程很不方便.OMRON的编软件都是英国人做的. 我话也不要说得太远.关于这个同步问题.用我说的办法应该能够较理想的解决.可惜楼主不给我机会去试验. 只是不知道那位置环的PID后的算法该如何写?是否加微分前馈?有无成功经验? 这也是我费解的问题.我如果把伺服驱动器设成力矩模式,那模拟量+/-10V电压输入做为速度指令和脉冲输入做位置参考就被放弃了.位置环又怎样关闭呢?

网友F:
TO:trio_motion,我也很高兴认识您 其实大家就是为了互相学习才过来讨论的,应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才好,呵呵 伺服驱动器设成力矩模式,那么模拟量+/-10V电压输入做为速度指令的这个值就只能作为力矩模式下的速度限制功能了。驱动器有两个模拟量输入口,另一个就作为力矩指令输入了。此时的脉冲输入已经无效了,需要在上位做位置采样和PID调节了。。。关键就是那算法和前馈如何加? 您的方案是“最好让两台电机都跟踪一个虚拟轴(纯数学计算轴),同时不断实时判断两轴的位置偏差并及时纠正”可以试试的,其实方案在没有试出结果前应该说都是有可能的,如果楼主有机会让你试的话我想去看看学习学习,呵呵。。。成功的话我也算一份子哦,哈哈 小日本是软件写的不好,连说明书都写的东一下西一下,想看的懂需要时间和领悟力。还有就是小日本做生意太牛B了,到中国进行商务会晤时,我负责联系的那个YASKAWA的亚太区总管和我国某行业大型国企老总见面,我仿佛我看见了以前的中东军,妈的,难怪见面时那老总很诧异:亚太区总管不会说英语?还要个中国人翻译?搞的最后结局让我们很狼狈,那国企老总50多岁英语呱呱的,态度和蔼可亲,一点架子都没有。。。呵呵,我也话聊远了,日本人的东西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我瞧不起日本人,将来迟早让他们低下那狗头~~~

网友B:
靠通讯来实现同步,就是说,所有的运算量全部在驱动器上,这种方式我认为不可取,和专用的高端控制器相比,伺服驱动器的运算能力相对不是那么可信,当然,这也和具体的选形有关,也和个人习惯有关。 至于响应速度与精度,没有足够的响应速度,动态的精度就没有保证。 控制器位置环的输出直接给电流环做输入,这时控制器上就不只是PID的运算,至少要有速度和加速度前馈。

网友F:
我说的那种带控制功能的伺服的CPU的处理速度已经远远高于普通的伺服驱动了,一它采用了高速的DSP处理芯片作为CPU,二可以采用双CPU技术,一个CPU负责驱动,一个CPU负责控制和通讯,就算是高端的控制器也不过采用的高速DSP芯片,我们把这控制部分和驱动放在一起有什么不可取?这样的产品已经有了啊,而且不只一个品牌有这样的产品,同动性能相当不错,虽然价格贵了点。。。 还有一种通讯方式是控制普通的伺服电机,就是将原来通过脉冲和模拟量的I/O点控制用通讯方式来解决,安川的MP2000就是这样达到同步的,这时控制的算法运算依然在控制器mP2000中进行,只不过驱动器接受控制器位置、速度、加速度的指令的方式改了一下,由于可以即时的接受位置、速度、加速度的值,而不必在接受到脉冲后通过累积和计算得到,所以这样直接获得数值的方式将更有效的缩短定位时间,同动效果相当不错,请问刘兄您所说的方式有无成功经验?能否实现同动带动一根铅笔丝做各种运动呢? 刘兄您说的方案是个好主意,如果能成功将改变很多的东西,譬如运动插补问题吧,插补对定位的响应和精度有很高要求吧?但好象几乎所有的插补应用中,伺服驱动都是工作在位置的脉冲接受方式上,而没采用您所说的通过控制器做位置环、驱动器工作在电流力矩环来实现的吧?诚然插补有固定的直线圆弧算法,但如您的方案可以将位置环从驱动器中解放到控制器中再省略掉速度响应的延迟,这样做启不会将插补做的更好?那又为何还要插补控制器去给每轴发脉冲呢? 现在通过通讯方式解决运动控制问题已经是主流了,欧美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了日本的前面,欧洲几乎所有大型的生产线的运动控制驱动设备都是直接挂在CAN、PROFIBUS上进行的,只有小型单机才采用传统的控制器对驱动器I/O的模式,而且这种控制方式最大的好处在于控制伺服方便不必受发送接受脉冲的限制,目前插补运动也可以采用总线控制来实现,但要采用高速的总线通讯。安川的mp2000控制电机就是通过10Mbps的MECHATROLINK-Ⅱ总线实现的,只是举个例子,还有好多控制器挂高速总线。

网友F:
TO:刘兄。 位置环的处理主要是进行脉冲的平滑滤波后进行PID,PID主要就是个比例增益的调节,很少做微分和积分处理的。。。速度环主要是做比例增益和积分处理。。。 那么“控制器位置环的输出直接给电流环做输入,这时控制器上就不只是PID的运算,至少要有速度和加速度前馈。”? 我理解在主通道上是否是“控制器位置环的输出直接给电流环做输入”就是说位置环做完比例增益处理后就直接给电流环?如此简单的主通道?那前馈通道还有“速度前馈”?速度环都被您取消了,速度前馈前给谁?加速度前馈倒该有,电流环就是加速度。。。那加速度前馈(就是电流前馈)为了响应细微变化应该加微分环节吧,微分常数多少合适?加速度前馈的取值也就是采样在哪里取?

网友B:
高性能的驱动器当然有,但是重要的也是价格的问题。 带一根铅笔丝,没有这么麻烦,把驱动器设置在速度控制方式也够了,(只要铅笔芯留长一点) 没有速度环,如果位置环只有比例增益,那运行效果还是非常糟糕的。如果单纯对位置反馈信号和指令信号的偏差进行运算,那么在动态运行中,响应必然会滞后,速度和加速度参与控制,效果会明显改善,运算的结果当然还是作为力矩的给定信号。 在理想状态下,只有改变物体运动状态才需要力的作用,也就是说,力与速度无关,只与加速度有关,而实际情况中,摩擦之类的阻力总是存在的,保持速度,也是要有力矩输出的。

网友F:
“带一根铅笔丝在速度模式下也够了”?话是说出来的,事情可是做出来的。。。刘兄采用何种控制器方案有无实际设备让我们看看开开眼界。。。如果能那么简单实现同动可真的是太好的方案了。。。 “没有速度环,如果位置环只有比例增益,那运行效果还是非常糟糕的。。。。”刘兄说的没错,我也是很诧异,那为何“控制器位置环的输出直接给电流环做输入,这时控制器上就不只是PID的运算,至少要有速度和加速度前馈。”我们大家知道位置环通常只做比例增益调节的,如果您在位置环也做了类似速度环的积分调节的话,那所谓的去掉“速度环的响应延迟”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挪到位置环来进行了?速度环由于延迟是被您去掉的,但位置环的延迟又增加了,不知道如何做到响应快?还有就是既然速度环都不存在了,何来“速度前馈”呢?即使有那前馈存在,也不该叫速度前馈吧?既然那些前馈的都是给力矩设定的应该叫力矩前馈更科学吧?当然说加速度前馈也可以,但没有加速度环还是叫力矩前馈更容易接受吧,那何来速度前馈? “。。。速度和加速度参与控制,效果会明显改善。。。”速度如何参与控制?信号采样来自哪里?速度环由于延迟的问题被您取消了,加入速度控制是否您有恢复速度环的意愿? “在理想状态下,只有改变物体运动状态才需要力的作用,也就是说,力与速度无关,只与加速度有关,而实际情况中,摩擦之类的阻力总是存在的,保持速度,也是要有力矩输出的。”这是中学物理就学过的知识了,感谢刘兄帮我们复习了一遍。。。 望刘兄能将您的这方案的输入到输出传递函数或控制框图写给我们,也好让我们学习,小弟先行谢过了。。。

网友B:
致凡夫俗子: 位置环通常只做比例调节,没错,正如驱动器通常运算能力不强。这样说您能否理解? 省掉位置环,但实际的“工作量”则不可能完全省掉,我的前提就是不依赖驱动器的运算能力,将工作放到上位控制器上。 速度前馈和加速度前馈,在这种情况下,本质上确实都是“力矩前馈”没有错。但是,把它们分离为两个参数,可以使计算相对简单。基本上控制器的输出,是正比于加速度的部分、正比于速度的部分和位置偏差的计算结果这三部分的叠加。速度、加速度不是采样得到的,而是控制器通过轨迹规划得到的,不需要独立的速度采样(如果有速度采样、纠偏,就真的是把整个速度环挪到控制器上了,意义不大)。 至于框图,应该任何一种美国运动控制卡的介绍或者手册中都能找到。

网友B:
刚想起来一个问题,如果负载刚性足够好(强度也足够的话),那么,所谓同步就不是很大的问题,控制的好不好,更明显的体现在两个电机的电流相差多少。如果是这样,是否可以让两个驱动器都工作在力矩模式,只对其中一个进行闭环控制,输出同时给两个驱动器?不知道这种方式是否可行。

网友F:
TO:刘兄,呵呵,您好 小弟明白了,多谢了,我的理解如下,您看正确否? “位置环通常只做比例调节,没错,正如驱动器通常运算能力不强。这样说您能否理解?”,采用处理速度相对比普通伺服驱动快的多的控制器来完成运算,这样就可以减小延迟。。。 而速度的计算可以通过控制器的算法计算的模拟轨迹来进行,实际上就是采用了速度、加速度等值的开环控制。。。 嘿嘿,美国运动控制卡?您们那的美国GALIL控制卡就有吧?GALIL的代码挺简单好掌握的,用着挺舒服的,呵呵

网友F:
TO:刘兄,您好 感谢刘兄的指点帮助,讨论过程中我如有言语得罪之处请见谅哦,呵呵,其实我们应该算是朋友的,见过两三次面的,哈哈。。。向台湾的王协理同志问好,还有任辉兄弟,有空我们大家坐下来喝喝酒聊聊天哦,对了还要拉上老于哦,和他们都好几年没见面了。。。冬天您别请我吃冰淇凌就好,:) 呵呵,以后有机会还会有问题请教您的,先提前致谢了哦

网友B:
to 凡夫俗子 GALIL卡本身不能算是多高级的东西,比如PMAC在性能上就比它强(那款PC04总线的四轴卡单说),只能说对于目前国内的大多数应用要求而言,基本够用了。 任辉早就长驻深圳了。 冬天吃冰激凌的问题,冬天买冰激凌的人也挺不容易的,能支持还是支持一下吧。

网友F:
我知道他去了深圳,有2年左右了吧?他以前就是从东莞到的北京吧,四川的兄弟就是能吃苦啊。。。 不闲聊了,以后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H(2008-07-04):
高手,可以做个朋友吗,嘿嘿.我现在也遇到两伺服电机比例协调的问题.是这样的,同一装置上有两个电机,一电机是往前滚动,另一电机是通过控制同步带在滑轨上往前滑动.但现在它们的速度无法协调,滚动电机快了会把滑动电机往前拖.也就是说我现在要实现滑动电机的速度要随着滚动电机的速度变化来调整.请高手朋友赐教赐教.谢谢.

网友I:
曾经做过一个2到3米长的滚刀,两头用几十千瓦的伺服电机同步带动。没什么特别,用位置同步就办到了,只是伺服调整有点麻烦。据说最好的办法是从动轴用转距控制,不过没试过。

网友J:
"曾经做过一个2到3米长的滚刀,两头用几十千瓦的伺服电机同步带动"———块头够大,无法企及!

既然是滑动需跟随滚动,就做主从同步,以滚动为主,滑动为从,简单的可以采用电子齿轮。

网友K:
安川MP2000的电子凸轮实在是不方便,感觉那东西有点像是拼凑出来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曾经做过一个2到3米长的滚刀,两头用几十千瓦的伺服电机同步带动。没什么特别,用位置同步就办到了,只是伺服调整有点麻烦。据说最好的办法是从动轴用转距控制,不过没试过。

 我也听说了最好采用一轴用于力矩控制的方法。

如果是刚性连接(比如直连),因为无法容忍位置偏差,所以估计一定要采用这种方式。

如果是采用丝杆什么的,如果两者负载比较平衡,可以采用运动控制卡+速度控制伺服的方法。

网友I:
是啊,大家伙,开机的时候站在旁边都能感觉到它的能量。由于功率大,机器厂商要租发电机来才能试机,所以一种方法试成功了,谁也没想再试多一种了。

网友M:
位置控制模式下可以实现同步。

网友N(2009-09-29):
在多电机组带动同一负载时(主要是冗余考虑),以两个驱动器跟踪一虚轴来实现同步。编码器如驱动器主从模式那样,接入一驱动器1,驱动器2接收来自驱动器1输出的编码器信号;驱动器1的数字输出口(PWM信号)接入驱动器2的数字输入口。

网友O:
曾经做过一个2到3米长的滚刀,两头用几十千瓦的伺服电机同步带动。没什么特别,用位置同步就办到了,只是伺服调整有点麻烦。据说最好的办法是从动轴用转距控制,不过没试过。

是的,呵呵,这种比较硬的刚性同步,SEW的方法首推的都是这种方式做的。包括SEW在奥运会上的很多驱动控制都是采用这种方式做的。我们称之为带转矩控制的负载共享,主机控制转速,从机控制转矩。

网友P(2011-09-22):
凡夫俗子,非常高兴认识你。你的讲解很好,解了我心中的不少疑问。小弟我接触伺服这块时间不长,想把驱动器以及它对电机控制这块弄明白,不知道你有什么建议,有什么好书介绍。非常期待你的指教。

网友Q:
刘兄,您好。你有安川mp2000系列的运动控制器有详细说明书吗?  我之前做的两机同步用的是MKS控制器这两者之间有何差别请指教 谢谢

网友R(2017-01-11):
你好,我看过你关于双轴伺服同步的探讨内容,你的技术水平的专业性,很让我佩服,希望能加我为好友,手上正有一个这样的项目,希望没有打扰到您!我的QQ:522391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