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想实现这样一个动作.

楼主(2005-06-20):
就是,当条件c成立则 运行a t1时间 然后a停止 t2时间 开始觉得很简单就按照这个要求写了这样的程序 ld c out a tmr t1 kx and t1 rst a tmr t2 ky and t2 set a 后发现,不队.c成立时,a运行x时间,后停止y时间只做了一边. 我的要求是c成立时反复的做(即,a反复的运行和停止).

网友A:
最好不要用set&reset和输出同时使用,容易引起混乱,这是个简单的闪烁控制,用两个延时导通继电器,导通条件分别是两个继电器的开闭点控制即可。

楼主:
两个延时导通继电器?? 可以举个例子吗?

网友A:
T2 ---|/|------[T1] //;T1延时导通继电器 T1 ---| |------[T2] //;T2延时导通继电器

楼主:
麻烦 青岛银 能不能再详细点,小弟刚学plc. 让俺再想想~!!

楼主:
那它们怎么控制a 呢?

楼主:
好了 谢谢 青岛银 不过我还是out和set&reset同时使用的

网友A:
c T2 |---| |-----|/|------[T1] //;T1延时导通继电器 | | T1 |--| |------[T2] //;T2延时导通继电器 | | T1 a |--| |------( )

网友B(2005-12-14):
ld c,and t2,ani t1 outa,tmr t1 kx
ld t1, tmr t2 kx
ld t2,rst t1
ldf c,rst t2
试试吧

网友C:
太简单了

网友D:
用步进程序可以

网友E:
LD C
LPS
AN T57
= a
LRD
AN T56
TON T57 t1
LPP
A T57
TON T56 t2

网友F:
技术手册上有现成程序